esp8266与51单片机通信接受不成功

楼主(2023-02-09):
我的单片机与ESP8266连接后,手机网络调试助手发送信息过去,界面显示发送成功,但没有接收到,所以单片机无法做出相应指令,这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A:
检查单片机端口定义是否正确,也有可能是收到了,但是没法正常返回数据。

网友B:
首先要跟ESP8266通过AT指令,做相关初始化的工作,初始化成功后(AT各项回复都OK后),下一步手机发数据,一般情况下,ESP8266会有数据通过串口传送给单片机的,我估计一开始的初始化都没有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