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浪涌电阻用什么材料的电阻好

楼主(2023-02-10):
耐高压,抗浪涌,用绕线有感电阻吗

网友A:
直接找有关厂家按条件选,比如 RESI睿思。

网友B:
普通电阻加个tvs不就好了

网友C:
如果小于100W,我会用10ohm左右的NTC防浪涌电阻,上电的时候阻值大抑制浪涌电流,上电后电阻发热阻值变小,自动提升效率。

如果是kW级别的,那就用最皮实耐用的线绕电阻,当浪涌电流消失,电容上面的电已经充满就用继电器短路掉这个电阻,提高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