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频交流如何实现过流保护?

楼主:
输出频率3.6KHZ, 输出幅值可调,空载峰值电压最高200V。两个电极接皮肤负载。
如何实现输出电流超过90MA时关闭输出。

用稳压管,可以吗

网友A(2023-02-10):
你需要过流保护,稳压管不行

网友B:
电阻采样电流,送比较器比较,过流关断。

网友C:
空载200V,负载不知有没有100V?那么@90ma,不知会不会电死人,懂的大神来说说~~

网友C:
只知道当年大功率无绳电话,114MHz,天线口输出功率为5W,手指能烫出一个水泡~~

网友D:
3.6KHz不算什么高频,直接电阻采用比较器比较控制驱动电路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