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V可以直驱INR540NPB这个管子吗?

楼主:
用5V的单 片机可以 直接驱动INR540NPB,还用加驱动电路吗?用做电机PWM调速。

网友A(2023-02-10):
这是电路

网友A:
已经证明  不行!

网友B:
D4?直接对地短路啊?!!

网友C:
540的栅压需要10~12V,5V是不行的。

网友D:
前面加图腾柱就OK啦

网友E:
楼主电路知识太差,MOS驱动电阻取值4.7K,还有100UF电容,神仙来都驱动不了,不是电压的问题,是......

网友F:
就不能看看其手册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