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不懂毫秒的单片机延时程序,为什么不能这样(我的想法)

楼主(2023-02-10):
void delay_ms(u16 ms)
{
        u16 i,j;
        for(i=ms;i>0;i--);
        for(j=110;j>0;j--);
}
我的想法:
void delay_ms(u16 ms)
{
while(us--);
}

楼主:
void delay_ms(u16 ms)
{
        u16 i,j;
        for(i=ms;i>0;i--);
        for(j=110;j>0;j--);
}
我的想法:
void delay_ms(u16 ms)
{
while(ms--);
}

网友A:
这到微秒级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void delay_ms(u16 ms)
{
        u16 i,j;

那个U16你要是定义成长整型到是可以。
不考虑浪费资源和每次延时都得敲一堆数字的话,而且你这里的MS代表微秒

网友C:
软件延时是不准的,是根据执行的指令周期计算延时时间,这要看编译后的汇编指令。

网友D:
这种延时是要看硬件来估算的,j=110那行本就是估算的结果,你写的那个估算这一步都没有,单片机咋知道你要延时多久

网友E:
因为那是软件延时,人家那是通过计算次才得出来的,传入参数就可以得到粗略的延时。你的想法只是单纯延时

网友F:
没人发现第一个for语句后面多写了一个;导致延迟根本就不对吗?

网友G:
楼主不理解一个循环的时间。

网友H:
void delay_ms(u16 ms)
{
        u16 i,j;
        for(i=ms;i>0;i--)                                                   //;
        for(j=110;j>0;j--);
}

这才是ms毫秒的延时
这个延时是不是很精确取决于编译器将C语言转换成汇编后的汇编语言情况,还有时钟精确度,晶振一般精度高,RC精度要低。

网友I:
可以,数据有范围的

网友J:
不是说变量取名叫ms,它减1就真的是过去1ms了,哈哈

网友K:
void delay_ms(u16 ms)
{
        u16 i,j;
        for(i=ms;i>0;i--);
        for(j=110;j>0;j--);
}
这个是软件延时,要根据MCU的时机器周期计算。
u16的范围是0~65535,若ms为1ms,则最大可延时0~65535ms。
void delay_ms(u16 ms)
{
while(us--);
}
这个程序也有错,两个参数ms,us。若us为1us,则最大可延时0~65535us。
延时时间大于66ms,这个程序就不通用了,第一个程序也便于理解
精确延时请用定时器

网友L:
机械延时,两个for嵌套更精准。

楼主:
你们都好厉害我应该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