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的开启电压问题

楼主(2023-02-10):
1、关于MOS管的开启电压,当GS电压处于开启电压区间段的时候mos是什么状态。
手里有一个AOD4184mos管,查了参数。它的开启电压范围为1.7-2.6V,典型值为2.1V,意思是当GS电压低于1.7V时,DS是无法导通的对吧,但是我用stm32单片机输出占空比40%的信号,实测引脚电压在1.6V以下,为什么DS之间也能导通呢。
2、mos管并联会影响MOS的导通参数吗?

网友A:
想完全关断要电压低于最小关断电压,在关断电压和开启电压之间的,处于半开启状态,处于放大区

网友A:
mos并联不会影响导通参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完全关断要电压低于最小关断电压,在关断电压和开启电压之间的,处于半开启状态,处于放大区

该型号MOS管参数如上,我的理解是最小开启电压要1.7V,低于这个电压是肯定打不开的,最高开启电压是2.6V,高于这个电压是一定能打开的。

现在的问题是我给了1.6V以下的电压都能打开。

AOD4184

AOD4184

网友B:
1 输出占空比40%的信号,应该是方波,就会有大于开启电压的时刻,这时DS就会导通。
2 mos管并联会影响DS电流,进而影响导通参数。

网友C:
处于芝蔴开门状态。
不能按数据表格的来,如果你想她完全,安全的并闭。G-S两极拉低到0伏,驱动她的的缓冲是把G极接地。不能悬空。
要她饱和时,驱动她的电压用4-5V这样她就完全处理饱和。这样才能安全的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输出占空比40%的信号,应该是方波,就会有大于开启电压的时刻,这时DS就会导通。
2 mos管并联会影响DS电 ...

大于开启电压的时刻指的是方波的尖刺吗?

网友D:
你这里的引脚电压是用万用表测试的吧?万用表显示的是平均值,不是实时值。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于开启电压的时刻指的是方波的尖刺吗?

方波的高电平3.3v就已经大于开启电压1.7-2.6V。

网友E:
你实测的电压显然是错误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该型号MOS管参数如上,我的理解是最小开启电压要1.7V,低于这个电压是肯定打不开的,最高开启电压是2.6 ...

这叫阈值电压
不是导通电压
意思是超过这个电压了,管子就能正常导通了
这个值要取最大值:2.6V,所以,想要正常驱动这个管子,最小的控制电压应该是2.6V以上
低于这个控制电压的,而管子又处于DS两极导通的状态,就很容易烧坏管子

网友G:
这个和三极管一样是靠理解,不是生生记住几个参数往死里整.要有电压电流和脉冲的动态概念,一个方波存在N个状态,峰值,上沿,下沿,谷值.MOS管也存在几个状态,截止期,放大(半导通期),导通期,迟滞期(状态延迟).对应方波各个状态就能形象理解方波对MOS的驱动作用和状态输出.记住电子电路分析一定要有动态思维,我发现太多电子从业的人员就是少了动态分析思维,一直停留在一个电压一个状态不会下一步延伸,那样除了经验能用来FA之外只剩下照搬,没有发展前途.

网友H:
就是从这个电压开始,管子开始进入导通状态,比如Id=250uA时是2.2V,就是VGS是2.2V时,管子开始导通,电流为250uA。

楼主:
        谢谢各位大佬解答,我其实是想用单片机控制直流风扇调速,我原以为风扇会因为单片机在特定的占空比区间内无法导通mos管而无法转动,实测后发现并没有这个问题,作为一个非电子从业人员搞不懂原因,所以来向各位大佬求教的。
      再次感谢各位的帮助。

网友I:
方波瞬间电压就是芯片电压,所以就是你给1%的信号,还是导通的,你测量的平均电压

网友J:
首先参数表里的值是统计值,并不是说每一个管子必须最低1.7就导通;其次按你描述的1.6V来判断,正如楼上说的你测得是40%占空比时的平均电压值,显然高电平已经达到了1.6/0.4=4V,4V高电平期间肯定使其导通了。
是不是1.6V能导通?那你直接gate脚加个1.6V试试

网友K:
引用 楼主:
大于开启电压的时刻指的是方波的尖刺吗?

不管是尖峰电压还是方波电压,只要大于这个1.6V就能导通,只是导通时间长短的问题。

网友L:
占空比你测量电压干嘛 占空比最高电压是IO电压

网友M:
测量的 PWM 输出电压是平均电压,实际电压仍然由的全电压,由PWM 占空比定义的时间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