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温漂大,用什么电阻

楼主(2023-02-11):
除热敏电阻外,用什么电阻,温漂最大。冷态时标称阻值。温度升高阻值变小

网友A:
为什么要排除热敏电阻

网友B:
热敏电阻不能用吗?除了测温的电阻温漂都不会大,热敏电阻是负温度系数的,像铜电阻,铂电阻是正温度系数的。正常电阻温漂越小越好,怎么可能有温漂大的?

网友C:
碳膜电阻

网友D:
温漂大,通常就是说随温度电阻值变化大。
普通器件最怕这种不可控的变化,所以在成本许可的情况下温漂尽量控制的越小越好。
温度表现一般有冷热之分,对热变化敏感(变化大)的电阻叫热敏电阻或热电偶之类的;
据负温度系数热敏电阻说可能还有对冷变化大的叫冷敏电阻或冷电偶之类的......
编不下去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温漂大,通常就是说随温度电阻值变化大。
普通器件最怕这种不可控的变化,所以在成本许可的情况下温漂尽量 ...

反过来就是根据阻值测温了

网友F:
老式碳电阻 只是比热敏电阻更贵啊

网友G:
有负温度系数热敏电阻,其电阻随温度下降而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