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如何产生锯齿波、三角波、梯形波、方波、正弦波

楼主(2023-02-11):
多通道输出,波形只需要正半周。可以通过程序调节,波形频率和幅值。频率范围0-150HZ 电压范围0-12V。

网友A:
单片机控制数模转换芯片DAC0832产生正弦波、方波、三角波、梯形波和锯齿波
http://www.51hei.com/bbs/dpj-188626-1.html

网友B:
如果对频率没有要求,直接采用便宜点的DA芯片做输出

网友C:
如果单片机有DA可以输出低频50KHz以下的任意波形。方波所有单片机可以直接输出。如果需要大于100KHz只能够用函数芯片比如:ICL8038,AD9850,AD9851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