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单片机+TM1638做的时钟程序有问题希望大师指点

楼主(2023-02-11):
#include        <reg52.h>
#include        <tm1638.h>
#include <ds1302.h>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i;
        init_TM1638();        //初始化TM1638
        Ds1302Init();
        for(i=0;i<8;i++)
        Write_DATA(i<<1,tab[16]);                       //初始化寄存器
        while(1)
        {
                Ds1302ReadTime();
                i=Read_key();                //读按键值

                switch(i)
         {
                        case 0:if(i==0)
                                                 {
                                                                temp=4567;
                                                                while(Read_key()==i);                       //等待按键释放
                                                                Write_allLED(1);  //八只LED灯
                                                                Display();
                                                                Write_DATA(0*2,tab[1]);
                                                                Write_DATA(1*2,tab[12]);
                                                        } break;
      case 1:if(i==1)
                                                        {
                                                                while(Read_key()==i);
                                                                Write_allLED(2);
                                                                TimDisplay();
                                                        } break;
                        case 2:if(i==2)
                                                        {
                                                                while(Read_key()==i);
                                                                Write_allLED(3);
                                                                for(i=0;i<8;i++)
                                                                Write_DATA(i<<1,tab[16]);
                                                        } break;
                                                        default:break;
         }

        }
}
ds1302.c
#include"ds1302.h"

//---DS1302写入和读取时分秒的地址命令---//
//---秒分时日月周年 最低位读写位;-------//
uchar code READ_RTC_ADDR[7] = {0x81, 0x83, 0x85, 0x87, 0x89, 0x8b, 0x8d};
uchar code WRITE_RTC_ADDR[7] = {0x80, 0x82, 0x84, 0x86, 0x88, 0x8a, 0x8c};

//---DS1302时钟初始化2013年1月1日星期二12点00分00秒。---//
//---存储顺序是秒分时日月周年,存储格式是用BCD码---//
uchar TIME[7] = {0, 0, 0x12, 0x01, 0x01, 0x02, 0x13};

/*******************************************************************************
* 函 数 名         : Ds1302Write
* 函数功能                   : 向DS1302命令(地址+数据)
* 输    入         : addr,dat
* 输    出         : 无
*******************************************************************************/

void Ds1302Write(uchar addr, uchar dat)
{
        uchar n;
        RST = 0;
        _nop_();

        SCLK = 0;//先将SCLK置低电平。
        _nop_();
        RST = 1; //然后将RST(CE)置高电平。
        _nop_();

        for (n=0; n<8; n++)//开始传送八位地址命令
        {
                DSIO = addr & 0x01;//数据从低位开始传送
                addr >>= 1;
                SCLK = 1;//数据在上升沿时,DS1302读取数据
                _nop_();
                SCLK = 0;
                _nop_();
        }
        for (n=0; n<8; n++)//写入8位数据
        {
                DSIO = dat & 0x01;
                dat >>= 1;
                SCLK = 1;//数据在上升沿时,DS1302读取数据
                _nop_();
                SCLK = 0;
                _nop_();
        }

        RST = 0;//传送数据结束
        _nop_();
}

/*******************************************************************************
* 函 数 名         : Ds1302Read
* 函数功能                   : 读取一个地址的数据
* 输    入         : addr
* 输    出         : dat
*******************************************************************************/

uchar Ds1302Read(uchar addr)
{
        uchar n,dat,dat1;
        RST = 0;
        _nop_();

        SCLK = 0;//先将SCLK置低电平。
        _nop_();
        RST = 1;//然后将RST(CE)置高电平。
        _nop_();

        for(n=0; n<8; n++)//开始传送八位地址命令
        {
                DSIO = addr & 0x01;//数据从低位开始传送
                addr >>= 1;
                SCLK = 1;//数据在上升沿时,DS1302读取数据
                _nop_();
                SCLK = 0;//DS1302下降沿时,放置数据
                _nop_();
        }
        _nop_();
        for(n=0; n<8; n++)//读取8位数据
        {
                dat1 = DSIO;//从最低位开始接收
                dat = (dat>>1) | (dat1<<7);
                SCLK = 1;
                _nop_();
                SCLK = 0;//DS1302下降沿时,放置数据
                _nop_();
        }

        RST = 0;
        _nop_();        //以下为DS1302复位的稳定时间,必须的。
        SCLK = 1;
        _nop_();
        DSIO = 0;
        _nop_();
        DSIO = 1;
        _nop_();
        return dat;
}

/*******************************************************************************
* 函 数 名         : Ds1302Init
* 函数功能                   : 初始化DS1302.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Ds1302Init()
{
        uchar n;
        Ds1302Write(0x8E,0X00);                 //禁止写保护,就是关闭写保护功能
        for (n=0; n<7; n++)//写入7个字节的时钟信号:分秒时日月周年
        {
                Ds1302Write(WRITE_RTC_ADDR[n],TIME[n]);
        }
        Ds1302Write(0x8E,0x80);                 //打开写保护功能
}

/*******************************************************************************
* 函 数 名         : Ds1302ReadTime
* 函数功能                   : 读取时钟信息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Ds1302ReadTime()
{
        uchar n;
        for (n=0; n<7; n++)//读取7个字节的时钟信号:分秒时日月周年
        {
                TIME[n] = Ds1302Read(READ_RTC_ADDR[n]);
        }

}
ds1302.h
#ifndef __DS1302_H_
#define __DS1302_H_

//---包含头文件---//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重定义关键词---//
#ifndef uchar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endif

#ifndef uint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endif

//---定义ds1302使用的IO口---//
sbit DSIO=P3^4;
sbit RST=P3^5;
sbit SCLK=P3^6;

//---定义全局函数---//
void Ds1302Write(uchar addr, uchar dat);
uchar Ds1302Read(uchar addr);
void Ds1302Init();
void Ds1302ReadTime();

//---加入全局变量--//
extern uchar TIME[7];        //加入全局变量

#endif
tm1638.h
#ifndef        _TM1638_H
#define        _TM1638_H

#include        <reg52.h>
#include <ds1302.h>
#define        DATA_COMMAND        0X40
#define        DISP_COMMAND        0x80
#define        ADDR_COMMAND        0XC0

//TM1638模块引脚定义
sbit        DIO=P2^0;
sbit        CLK=P2^1;
sbit        STB=P2^2;
unsigned char num[8];                //各个数码管显示的值
unsigned int temp;
//共阴数码管显示代码
unsigned char code tab[]={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0x00,0x40};

void TM1638_Write(unsigned char        DATA)                        //写数据函数
{
        unsigned char i;
        for(i=0;i<8;i++)
        {
                CLK=0;
                if(DATA&0X01)
                        DIO=1;
                else
                        DIO=0;
                DATA>>=1;
                CLK=1;
        }
}
unsigned char TM1638_Read(void)                                        //读数据函数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temp=0;
        DIO=1;        //设置为输入
        for(i=0;i<8;i++)
        {
                temp>>=1;
                CLK=0;
                if(DIO)
                        temp|=0x80;
                CLK=1;
        }
        return temp;
}
void Write_COM(unsigned char cmd)                //发送命令字
{
        STB=0;
        TM1638_Write(cmd);
        STB=1;
}
unsigned char Read_key(void)
{
        unsigned char c[4],i,key_value=0;
        STB=0;
        TM1638_Write(0x42);                           //读键扫数据 命令
        for(i=0;i<4;i++)
                c[i]=TM1638_Read();
        STB=1;                                                   //4个字节数据合成一个字节
        for(i=0;i<4;i++)
                key_value|=c[i]<<i;
        for(i=0;i<8;i++)
                if((0x01<<i)==key_value)
                        break;
        return i;
}
void Write_DATA(unsigned char add,unsigned char DATA)                //指定地址写入数据
{
        Write_COM(0x44);
        STB=0;
        TM1638_Write(0xc0|add);
        TM1638_Write(DATA);
        STB=1;
}
void Display()
{

        num[0] = temp % 10000 / 1000;
        num[1] = temp % 1000 / 100;
        num[2] = temp % 100 / 10;
        num[3] = temp % 10;
        Write_DATA(4*2,tab[num[0]]);
        Write_DATA(5*2,tab[num[1]]|0x80);
        Write_DATA(6*2,tab[num[2]]);
        Write_DATA(7*2,tab[num[3]]);
}
void TimDisplay()
{
        Write_DATA( 0*2,tab[num[TIME[0]/16]]);
        Write_DATA( 1*2,tab[num[TIME[0]%16]]);
        Write_DATA( 2*2,tab[17]);
        Write_DATA( 3*2,tab[num[TIME[1]/16]]);
        Write_DATA( 4*2,tab[num[TIME[1]%16]]);
        Write_DATA( 5*2,tab[17]);
        Write_DATA( 6*2,tab[num[TIME[2]/16]]);
        Write_DATA( 7*2,tab[num[TIME[2]%16]]);
        /*LcdWriteData('0'+TIME[2]/16);                                //时
        LcdWriteData('0'+(TIME[2]&0x0f));
        LcdWriteData('-');
        LcdWriteData('0'+TIME[1]/16);                                //分
        LcdWriteData('0'+(TIME[1]&0x0f));
        LcdWriteData('-');
        LcdWriteData('0'+TIME[0]/16);                                //秒
        LcdWriteData('0'+(TIME[0]&0x0f));

        LcdWriteCom(0x80);
        LcdWriteData('2');
        LcdWriteData('0');
        LcdWriteData('0'+TIME[6]/16);                        //年
        LcdWriteData('0'+(TIME[6]&0x0f));
        LcdWriteData('-');
        LcdWriteData('0'+TIME[4]/16);                        //月
        LcdWriteData('0'+(TIME[4]&0x0f));
        LcdWriteData('-');
        LcdWriteData('0'+TIME[3]/16);                        //日
        LcdWriteData('0'+(TIME[3]&0x0f));
        LcdWriteCom(0x8D);
        LcdWriteData('0'+(TIME[5]&0x07));        //星期        */
}

/*
void Write_oneLED(unsigned char num,unsigned char flag)        //单独控制一个LED函数,num为需要控制的led序号,flag为0时熄灭,不为0时点亮
{
        if(flag)
                Write_DATA(2*num+1,1);
        else
                Write_DATA(2*num+1,0);
}          */
void Write_allLED(unsigned char LED_flag)                                        //控制全部LED函数,LED_flag表示各个LED状态
{
        unsigned char i;
        for(i=0;i<8;i++)
                {
                        if(LED_flag&(1<<i))
                                //Write_DATA(2*i+1,3);
                                Write_DATA(2*i+1,1);
                        else
                                Write_DATA(2*i+1,0);
                }
}

//TM1638初始化函数
void init_TM1638(void)
{
        unsigned char i;
        Write_COM(0x8b);       //亮度 (0x88-0x8f)8级亮度可调
        Write_COM(0x40);       //采用地址自动加1
        STB=0;                           //
        TM1638_Write(0xc0);    //设置起始地址

        for(i=0;i<16;i++)           //传送16个字节的数据
                TM1638_Write(0x00);
        STB=1;
}
#endif

网友A:
问题在哪?如果是1638有问题,就先解决1638的问题,不要考虑13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