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下手学习并使用一个之前没用过新的单片机芯片?

楼主(2023-02-11):
有用过MST705单片机的吗?怎么用
以前只用过st和gd的没有用过51的单片机,这个怎么用啊,有点摸不着头脑,有没有大佬帮忙讲讲这个怎么下手,并且网上关于MST705芯片的资料非常少,求助求助

网友A:
用此单片机开发板学习。

网友B:
购一个开发板   看下厂商资料   让厂商FAE指导下

网友C:
如果知道是51单片机,把SFR功能读一遍就行了。

网友D:
单片机一般有原厂提供的各个外设的模版C语言例程。如有就找来参考,如果没有,就麻烦很多。

网友E:
如果你学会了8051单片机编程
再入手一款新的单片机,那基本就是看一下数据手册就行了
如果数据手册不是中文的,你又不会英文,那要么就学英文,要么机器翻译

网友F:
这个MST705单片机 是屏驱给小尺寸液晶电视处理器

单片机一般有原厂提供的各个外设的模版C语言例程。

网友G:
看手册,搭电路,跑例程,开始干活。

网友H:
单片机都差不多的。
我只要有数据书册、编程手册、使用指南,搞清楚编译器器、仿真、下载(烧写),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MST705单片机 是屏驱给小尺寸液晶电视处理器

大佬这个有没有其他手册,我只找到了数据手册。我在网上下载了一个项目例程,为什么选的芯片是8xC51RD+(虽然这个问题可能很低级,但是我真的不懂)?打算做一个示教器显示电脑,包含GD32F305VG和MST705,gd和mst之间的交互是直接控制,还是通过串口?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你学会了8051单片机编程
再入手一款新的单片机,那基本就是看一下数据手册就行了
如果数据手册不是中 ...

我只找到了数据手册,全是寄存器介绍,但是感觉介绍的很简陋,也没有找到其他手册,不知道大佬有没有

网友I:
没啥区别,但是得有fae支持一下,常见问题1-2天搞清楚剩下基本就没啥区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