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焊盘孔里的锡如何去除

楼主(2023-02-11):
间距1MM插针拆焊下来,焊盘孔里的锡,有什么好方法去除,吸锡器和吹甩的方法都试了,没有效果。

网友A:
我在厂里,加热熔化,烙铁不离开,用气一喷就通了

网友B:
在烙铁帮助下,用0.6mm钟表起子捅。

网友C:
吸锡带可以吸的非常干净

网友D:
除锡针呀
买一盒  各个尺寸的都有
便宜 几块钱
要是认识诊所的 去要点也行
不过 没有太细的

网友E:
  1  用吸锡器  ,先把烙铁调温到360-390度  ,后放在焊盘孔上 ,等5-10秒后,再马上用吸锡器吸出,2 先把烙铁调温到450度,后放在焊盘孔上 ,等5秒后,直接放在桌子边稍用点力磕出

网友F:
我反正是搞不好了就用不锈钢针头通

网友G:
加点松香试试

网友H:
去找气焊枪用的通针,一套里面各种大小都有,不沾锡的

网友I:
插针什么封装? 多大的孔? 具体请提供下图片。

网友J:
嘴动去除!
把烙铁放在焊盘上,把孔稍露出来一些,待锡全部熔化,然后气沉丹田,“噗”
就干净了

网友K:
热风枪和缝衣针(或其他不锈钢材质的细针)。热风枪先加热过孔,焊锡化了之后用针戳进去,然后等凉了再慢慢拔出来。这样孔里头的锡大部分就可以出来了,不影响下次插件焊接。

网友L:
有个东西叫吸锡线

网友M:
牙签 。大小孔均可,好用价廉,不会冷缩卡住难拔。

网友N:
      我现在都是用除锡针,各网站都有售,几块钱一套,各种尺寸,用惯了很方便。一头用烙铁加热让锡液化,另一头用针一捅就通了。

网友O:
烙铁抵住孔熔化不离开一起往桌子上磕一下

网友P:
要确保孔内的焊锡都处于熔化状态才好去除

网友Q:
烙铁烫化后,用吸锡器一吸就出来了

网友R:
找根针捅

网友S:
引用 网友E:
1  用吸锡器  ,先把烙铁调温到360-390度  ,后放在焊盘孔上 ,等5-10秒后,再马上用吸锡器吸出,2 先把 ...

绝大多数情况下会把基板烤糊的。

网友T:
把锡加热了,有松香轻轻擦下就行

网友U:
吸锡带,上焊锡,拖动几次可以干净。还有磕板子的方法。

网友V:
加热焊盘,移开烙铁,垫个东西,快速拍板,由于惯性锡会飞出焊盘。我们厂里维修工的基本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