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4-STM32建立不成功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楼主(2023-02-11):
拜托各位大神告诉我哪儿错了,如何修改,真的不明白,重做了好几遍了一直这样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网友A:
你没有把库文件h文件所在目录加入到搜索目录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没有把库文件h文件所在目录加入到搜索目录中。

怎样才能加到里面,搜索目录是什么

网友B:
目录点魔术棒,然后C/C++里面Include Paths,那里面是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