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烧录不了,写芯片超时

楼主(2023-02-11):
大佬们,这是为什么?在stc-isp也烧录不了,扫入不了,但是里面的之前的程序可以运行

网友A:
这不是官方的STC-ISP烧录软件吧,为什么不用官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官方的STC-ISP烧录软件吧,为什么不用官方的?

其实我用了官方的也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官方的STC-ISP烧录软件吧,为什么不用官方的?

这是pz-isp

网友B:
1.建议用官方烧写软件,最新版stc-isp-v6.91J
2.芯片型号要选对,RC,RD+和不带RX的要区分开。
3.上两条试了还不行,建议你换烧写器。
4.上面的都试完如果不行,考虑单片机是不是挂了。

网友C:
一定要区分芯片型号有后缀RC和没有RC的,不能搞混

网友D:
使用官方的ISP软件,串口连接正常,收发正常,MCU能冷启动(参考STC手册中的下载电路,注意P3.0要串联一个肖特基二极管)。

网友E:
普中的,一般是芯片型号选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