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推导电路中未知芯片的型号?

楼主(2023-02-11):
哪位大神能帮忙看看,此电路中的U1是什么逻辑芯片。急!

楼主:
我推导出;CD4066BE 是这个芯片,但是又不确定,

网友A:
这个估计很难。
如果想尽快找到答案,要将以下几点说明:
1.这是什么设备的电路。
2.电路的作用,比如是电压调整,电平反转等等。
3.至少也得说明一段电路的输入输出逻辑。

网友B:
沙发说的对,你都不详细介绍这个电路的功能,只凭一副绘制未必准确的电路图,就想判断其中不明IC型号,其难度可想而知。常用正规IC产品都印有型号或代码,部分定制IC可能无字或自定义字符。常见是字符被打磨掉,这说明就是通用IC。逆向绘图可以根据设备功能,电路结构,引脚排列初步判断无字IC的大致范围。如果设备是正常的还可以通电测试,积累数据,为准确判断打基础。如果芯片字符是被打磨掉的,目视已看不出来。这有一个技巧,用无水酒精清洗打磨面后再滴上酒精填平磨痕,用高倍放大镜观察字符残迹,往往事半功倍。

网友C:
这是猜测、判断吧?推导是数学逻辑一类才说的吧。
我猜不出。

网友D:
看样子像一个74系列或者4000系列的门电路。

网友E:
一看就是个16脚的集成电路,工作电压右能较宽......
其他的就交给厂家解释了,算命式回答只能这样

网友F:
关键脚11脚的可调电压,显然是基准或者比较用,再去猜吧。

网友G:
一般情况下是猜不到的,除非一些特殊的,比较简单的芯片,稍微复杂一点的就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