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款单片机和程序 接上电后电源红灯亮,用紫外线LED灯对着UVC1传感器每照一次蓝...

楼主(2023-02-11):
求一款单片机和程序,接上电后电源红灯亮,用紫外线LED灯对着UVC1传感器每照一次蓝灯就亮,照到第六次蜂鸣器就一直响,然后断电再插电也是一直响(断电记忆)。5脚复位引脚对地短接一下就不响了,复位的时候蜂鸣器会发出滴滴声音,间断的声音但不是连续的。由于原单片机型号被磨掉,无法查找资料。所以请各位帮帮忙。

求一款单片机和程序

求一款单片机和程序

网友A:
可以用STC的8脚芯片1元内包邮,程序和文档一样可以上某宝

网友B:
这款单片机脚位与PIC系列8脚单片机相同,比如PIC12F508/629等等

网友C:
这执行过程都清楚了,重写吧。

网友D:
有量不?有量的话可以给你做

网友C:
原来防雷插座是光敏的,我还以为是测窜进来的高电压呢!

网友E:
用粤原点,有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STC的8脚芯片1元内包邮,程序和文档一样可以上某宝

某一个宝在点贵,原来这款估计是合泰的

网友F:
怎么可能给你搞来程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