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做Arduino UNo 基于atmega168P单片机的开发板

楼主(2023-02-12):
基于atmega168P的开发板

网友A:
虽然这个板子时很经典的,但是从现在设计来说,那个B型USB改换成C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虽然这个板子时很经典的,但是从现在设计来说,那个B型USB改换成C口了

哈哈,下次可能就是C口了

楼主:
发现问题,关于固件烧录不良引起的程序上传需要复位按键按下。

楼主(2023-04-03):
楼主:出arduino开发板32开发板

网友B:
下载不良问题解决了吗?我手头一块也这样,第一次可以下载,后面下载提示错误,要拔掉从新接电脑又能下载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载不良问题解决了吗?我手头一块也这样,第一次可以下载,后面下载提示错误,要拔掉从新接电脑又能下载一 ...

换个IDE编辑器,或者测试一下固件,我之前固件下进去后发现下载时需要按复位才可以烧录,后来更新一下固件就好了,因为我的开发板都是自己做的,在烧录引导程序的时候没有烧录正常就会出现上面描述的复位烧录现象。

网友C(2023-06-26):
有PCB图纸吗

楼主(2023-08-30):
引用 网友C:
有PCB图纸吗

有的,原理图和PCB

网友D(2025-06-09):
atmega168P内存有点小,上次咸鱼说的328买来是168,便宜肯定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