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一下这个FPC电路

楼主:
其实就是电池连接,正负两极的连接线而已,电流最大在1A以下,走线是2mm
各位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
底层要不要再加一个走线
或者是加几个过孔之类的?

网友A(2023-02-13):
线越粗越大越好,过孔越多越好。主要还是看电流

网友B:
1A的电流2mm够用了,不放心的话可以走两层加过孔啥的

网友B:
对于不到1A的电流,2mm的走线足够了,不放心的话可以打过孔走双层

网友C:
不差$$$做双面当然可以在底层复制一遍增加导通能力。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线越粗越大越好,过孔越多越好。主要还是看电流

有道理

网友E(2024-01-23):
如果打过孔要多打几个,且不要设计成一排,左右错开一下,防止应力集中在过孔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