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OS管栅极电压

楼主(2023-02-12):
用单片机+MOS管 做一个PWM的电机调速,电源24V电机电压24V(100W),单片机电压5V,用一个DCDC模块搞定5V,单片机电压低驱动不了MOS管,加一个驱动电路,但是好多moS管的 门极阀值电压为8-10V,这个电压怎么搞,做三个电压吗?

白小白求解大神!!!

网友A:
单片机驱动三极管,三极管驱动MOS

网友B:
每一种电路都有它自己最匹配的电压,所以要DC-DC

网友C:
中功率NMOS管 AOD442

网友D:
用三极管搭个驱动电路就行了

网友E:
5V单片机可用于驱动电压高于5V的MOSFET的驱动电路。

网友F:
基本原理,供参考。

网友F:
这个完整些。

网友G:
电路要贴出来。IO口开漏输出接上拉电阻可以改变输出电平

网友H:
最简单方法找个固态继电器驱动。

网友I:
用稳压管搭一个简单的10V左右输出就行了。  MOS驱动电流也不大,

网友J:
好多低压(40V以下)的N沟MSFET可以5V驱动的。

楼主:
谢谢你的电路,就是这个电路可是快速开合吗?比如20HZ的PWM信号?我画的这个有问题吗?会不会麻烦了?

1

1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最简单方法找个固态继电器驱动。

调速需要快速 开合,这个能胜任吗?这玩意 了解不多啊?

楼主:
谢谢! 这个电路输入20HZ的PWM,担心不能快速关断?我做了这个,不知对不对 屏幕截图 2023-02-13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电路要贴出来。IO口开漏输出接上拉电阻可以改变输出电平

球画的 图为啥 不让我贴出来?

网友H:
引用 楼主:
调速需要快速 开合,这个能胜任吗?这玩意 了解不多啊?

PWM的电机调速没有问题,由于有光耦隔离,还减少了电机对单片机的干扰。

网友H:
引用 楼主:
调速需要快速 开合,这个能胜任吗?这玩意 了解不多啊?

固态继电器里就是些电子元件,有光耦,晶体管,mos管,电阻电容,无非是给你封装好了直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