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9c52单片机开发板矩阵实验,proteus仿真IO口电平问题

楼主:
测试时发现仿真跟实物在high low io短接时逻辑不一样,仿真器high low短接,两个io都是high逻辑。实物high low短接,两个io逻辑都是low逻辑,这个仿真器有办法调整么,关于单片机P0口高阻态,有大佬知道怎么使用么

开发板电路

开发板电路

无标11题 -

P2 io状态

P2 io状态

网友A(2023-02-13):
没办法
我也研究很久了
找了7.8~8.13的各版本来试都是同样结果
我看到其他人的视频是正常的
可能是电脑的问题?
我用了一个折衷的方法来仿真矩阵键盘

就是按键时把行列引脚同时接地

网友B:
P0口必须接上拉电阻,否则不能正确输出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