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关于这个电路的若干问题

楼主(2023-02-13):
新手学习阶段,关于这个电路有很多知识不懂,想学习一下,望各位高手不吝赐教。电路中,V1是220V交流输入,U2接的是阻性负载。

1、如图,R2,33K电阻,两端电压106V,是不是通过电流为106/33k=3.2mA
如果是3.2mA,是不是意味着单片机驱动电流最大也是3.2mA,如果是的话,那3.2mA,那LED灯是不是驱动不了,还有连接单片机的双向可控硅BT136S,也驱动不了,它的最小驱动电流为10mA.
2、单片机IO口,连接双向可控硅触发极G极,中间串联的0.02UF的电容起什么作用,很多电路中,是用电阻,此处为什么用电容,电容的大小有什么讲究,用电阻和电容的区别是什么。

网友A:
1)LED是否能驱动取决于限流电阻,图中没有。可控硅虽然需要10mA驱动电流,但是可以瞬间驱动后撤销驱动电流,凭借C1内保存的能量还是可以做到的。
2)C2是错误的。

你的两个问题都是基于一张错误的图纸,都是没有意义的。

网友B:
如果单片机即外围的整体平均功耗不大于供电能力,就可以工作,应为220uf电容可以存电做缓冲。比如LED并不是输出全高的,而是以一个比较低的看空比点亮。
可控硅可以脉冲触发,用电容也是可以的。

网友C:
类似产品十几年前我做过非常多,一般是遥控灯头。
1、R2,33K电阻,两端电压106V,这是平均电压,有效值电压大约150V。电流大约4mA。LED是电流器件,需要串联电阻限流,这猴子那个电路一般限流都小于1mA,好多都是0.5mA左右。
2、驱动可控硅串联C2是为了用脉冲驱动(而不是电平),省电,我一般用50us左右,大功率可控硅一般要求几十mA驱动,用电平驱动显然供电不足。但是你的电路会不正常的,因为T1、G之间没有电阻。

楼主最好先了解清楚可控硅特性。

网友D:
F61F021B单片机IO有上拉电阻,上拉电阻打开时就相当于T1、G之间有电阻啦。请问5#T1、G之间加电阻是为了给C2放电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