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3M无线STC单片机解码程序,外部中断方式

楼主(2023-02-13):
最近需要用到433M的单片机解码,上网搜了一下。大部分的程序都是基于定时器定时检测。感觉逻辑不够严谨。对于新手理解起来也比较困难。
我首先开了一个us级的定时器,持续计数。不需要打开中断。
然后配置好对应的接收芯片的管脚。配置为外部中断。触发方式为上升沿,下降沿都触发。
在外部中断函数里面,记录当前定时器的计数值,然后清零计数器。
定义一个状态机
state = 0时:默认状态,检测是否为高电平。如果为高电平代表为上升沿,判断同步信号。
state = 1时:检测是否为低电平,如果为低电平,表示为下降沿,此时记录的时间为高电平的持续时间。判断是否符合同步信号的高电平时间要求。符合进入下一状态
state = 2时:检测管脚是否为高电平,如果为高电平,表示为上升沿,此时记录的时间为低电平持续时间。判断是否符合同步信号的低电平时间要求。符合进入接收状态。不符合,回到初始状态。
以此类推....具体可以看单片机程序

#define SYNC_H_MIN   0           //同步信号高电平持续时间 最低范围
#define SYNC_H_MAX   600       //同步信号高电平持续时间 最高范围

#define SYNC_L_MIN  8000       //同步信号低电平持续时间的最小值
#define SYNC_L_MAX  10997    //同步信号高电平持续时间的最大值,符合这个范围都判定有效。

#define DAT1_H_MIN     800    //数据1的高电平持续时间最小值
#define DAT1_H_MAX   1063   //数据1的高电平持续时间最大值
#define DAT1_L_MIN      220    //数据1的低电平持续时间最小值
#define DAT1_L_MAX    400     //数据1的低电平持续时间最大值

#define DAT0_H_MIN     220
#define DAT0_H_MAX    400
#define DAT0_L_MIN      800
#define DAT0_L_MAX    1063

uint32_t bitNums  = 0;    //已经接收的位数。
uint32_t valueTmp = 0;    //接收的数据。
uint32_t value = 0;

void Ext_INT1 (void) interrupt INT1_VECTOR                //进中断时已经清除标志
{
                uint8_t  de = 0;                                                    //管脚的状态
                uint32_t holdTime  = 0;                                    //持续的时间

                Timer1_Stop();
                holdTime  = (TH1<<8) | TL1;
                TH1= 0;TL1 =0;
                de = P33;            //读取IO口状态
                Timer1_Run();

                switch(state)
                {
                        case 0:
                                if(de == 1)         //如果是高电平,那么是上升沿
                                        state= 1;
                        break;
                        case 1:                        //同步头高电平时间结束的时候
                                if( de == 0                //检测到下降沿,并判断持续的时间
                                        && holdTime  >= SYNC_H_MIN
                                        && holdTime  <= SYNC_H_MAX)
                                {
                                        state = 2;
                                }
                                else
                                {
                                        state = 1;
                                }

                        break;
                        case 2:                //同步信号低电平时间结束时,上升沿
                        {
                                if( de == 1
                                        && holdTime >= SYNC_L_MIN
                                        && holdTime <= SYNC_L_MAX)    //判断同步低电平时间是否符合要求
                                {
                    //符合要求,清0接收到的位数和数据。准备开始接收
                                        bitNums = 0;
                                        valueTmp= 0;
                                        state = 3;
                                }
                                else
                                {
                    //不符合要求直接回到状态1,不用回到状态0,因为不需要判断同步信号的高电平
                    //持续时间,低电平满足需求即可
                                        state = 1;
                                }
                        }
                        break;
                        case 3:                //信号高电平结束时
                                if(de == 0)
                                {
                                        valueTmp <<= 1;

                                        if(holdTime >= DAT1_H_MIN && holdTime <= DAT1_H_MAX)
                                        {
                                                valueTmp += 1;                //符合数据1的高部分
                                                state = 4;
                                        }
                                        else if(holdTime >= DAT0_H_MIN && holdTime <= DAT0_H_MAX)
                                        {
                                                                        //符合数据0的高部分
                                                state = 5;
                                        }
                                        else
                                        {
                                                state = 1;
                                                break;
                                        }
                                        bitNums += 1;
                                        if(bitNums >= 24)
                                        {
                        value = valueTmp;       //保存接收到的数据。
                                                state = 1;
                                        }
                                }
                                else
                                {

                                        state = 1;
                                }
                        break;
                        case 4:                //判断数据1的低电平时间是否符合要求
                        {
                                if( de == 1
                                        && holdTime >= DAT1_L_MIN
                                        && holdTime <= DAT1_L_MAX)
                                {
                    //符合数据1的低电平时间要求,回到3重新接收下一个数据。
                                        state = 3;
                                }
                                else
                                {
                                        state = 1;
                                }
                        }
                        break;
                        case 5:        //判断数据0的低电平时间是否符合要求
                        {
                                if( de == 1
                                        && holdTime >= DAT0_L_MIN
                                        && holdTime <= DAT0_L_MAX)
                                {
                    //符合要求,接收下一个数据。
                                        state = 3;
                                }
                                else
                                {
                                        state = 1;
                                }
                        }
                        break;
                        default:
                                state = 0;
                        break;
                }

}

网友A:
好使吗?我看了好多的这个例子315一样用吗

楼主:
315的没有试过。433的可以

网友B:
一般原因是外界的干扰太多了,使用中断后,单片机根本就没法做其他任务了

网友C:
超再生等模块,全是噪声,能正常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C:
超再生等模块,全是噪声,能正常解码???

可以的。 没有接收到是正常数据时,全是噪声的

网友D(2023-12-05):
holdtime是100us增加一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好使吗?我看了好多的这个例子315一样用吗

433,315跟软件没有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