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RF540NPBF这管子的Vgs电压?

楼主(2023-02-13):
IRF540NPBF的Vgs电压多少?网上查询,有写4V的,有写20V的?

网友A:
4V threshold
20V maximum rating

网友B:
VGS极限电压+/-20V,VGS(th)阈值电压2~4V,DS饱和导通的VGS电压约为10V。

网友C:
一个是触发导通电压,一个是最高工作电压。就是告诉你VGS电压应在这两者范围内,才能正常工作。

网友D:
IRF540的VGS最大+-20V,在这两个区间都不会导致击穿损坏,所以4V也可以,2V也可以,0V也可以,10V也可以。

网友E:
要学会找数据手册和看数据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