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容容抗

楼主(2023-02-13):
电容容抗
1.容抗Xc=1/2πfc,容量越大,容抗越小,放电速度越慢?
2.在滤波电路中,电容容量越大,动态响应越慢?
3.电路在什么情况下要考虑容抗这个参数

网友A:
1是对的。
2是错的,滤波电路中,有源器件(三极管、集成电路)的动态响应能力都不如电容电感这一类无源器件。所以电容越大,动态响应越快。

网友B:
1.容抗Xc=1/2πfc,容量越大,容抗越小,放电速度越慢?
      对同一个负载电阻放电,就是C越大放电越慢。但是容抗是交流电特性,不好混在一起讨论。
2.在滤波电路中,电容容量越大,动态响应越慢?
      不一定,影响是要看整体滤波的。比如简单的RC滤波,10K+10uF 就比 100K+2uF响应快,虽然10uF比2uF大。
3.电路在什么情况下要考虑容抗这个参数?
      只能说,在容抗对你关注的参数有影响时,才会考虑容抗。并且容抗是在交流电路中才讨论。

网友C:
大电容一般都是用铝电解电容器,它的内部是用2层铝箔加一层绝缘材料绕起来的,而这一绕便分布有电感,你应该知道的,电感通低频阻高频(特别是小电感),所以,你可以通过公式计算,在低频时大电容的“综合”阻抗要小于高频.

网友D:
如果滤波电容的容量过大,则电容充电的速度会比较慢(电压上升慢)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是对的。
2是错的,滤波电路中,有源器件(三极管、集成电路)的动态响应能力都不如电容电感这一类无源器 ...

电容越大响应越快???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容抗Xc=1/2πfc,容量越大,容抗越小,放电速度越慢?
      对同一个负载电阻放电,就是C越大放电越慢 ...

那高通、低通滤波电路中  电阻恒定的情况下  是不是电容越大  响应越慢

楼主:
那电路阻抗和频率一定的情况下 电容容量越大 响应速度越快还是越小响应越快?

网友E:
2是对的。
3既然是容抗,当然在有频率时会考虑它。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容越大响应越快???

频率、电流等等参数不说,你的问题没有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