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一下这个三极管驱动电路

楼主:
这个三极管驱动电路端口处用万用表测输出为12V,接发光二极管测试也为12V,接上12V水泵电压就会降下来,而且电压降到3V多,应该是哪的问题?(之前怀疑PCB布板线径过细,过流能力不足,直接在三极管上焊的线,问题依旧存在)

三极管

三极管

端口

端口

原理图

网友A(2023-02-13):
水泵正常?供电充足?三极管电流足够?其实这样的电路是不够理想的。

网友B:
电源供电不足,先测12V对地电压。

网友C:
电源带不动呗。

网友D:
芯片是STC15W,三极管是NPN
先假设你用了推挽输出
基极电流会是(5-0.7)/10000 = 0.43mA
假设三极管的放大倍数是200
所以集电极最大电流是0.43 x 200 = 86mA
输出功率(12-0.7) x 86 = 971.8mW
明显不足以驱动水泵

如果你用了准双向输出
电极最大电流是270uA(手册写的)
集电极最大电流是0.27 x 200 = 54mA
输出功率(12-0.7) x 54 = 610.2mW
更少了

解决方法
减小基极电阻阻值
假设水泵3W,电流=(12-0.7)/3= 3.76A
集电极电流=3.76/200=0.0188A=18.8mA
基极电阻=(5-0.7)/18.8=0.2287k=220Ω

网友E:
还是查电流,因为负载的区别就是功率。

网友F:
应该是电源驱动能力不够

网友G:
水泵接在哪里的?你这个图也太简略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A:
水泵正常?供电充足?三极管电流足够?其实这样的电路是不够理想的。

水泵正常,电源为12V2A电源,换了个12V4A的还是不行,将电源直接接到水泵就可以正常工作,用电流表串联测得工作电流60ma,三极管也没坏,我这个板子有两路这个三极管驱动,一个是8050,一个是FMT618,另外您说的不够理想是指什么?

网友H:
现在测得的问题是单片机端口输出高电平但是被三极管基级钳位到了0.6V,单片机端口设置推挽模式输出电压仍为0.6V,mo端口不接水泵三极管的ce两端用万用表测短路档是导通的,电阻8欧左右,mo端口接上水泵三极管ce两端用万用表测量不通,电阻就13M欧了,分压8V多,水泵分压3V多

网友I:
驱动力不够,要在Q3前再加一级放大,达到电流电压驱动要求。

网友J:
水泵不能直接用三极管 驱动 要加继电器  继电器线圈 接到输出(-)和12V+之间   再由继电器触点控制水泵

网友K:
你这个电路别人不好回答的,太笼统了。三极管后面加一极,用三极管驱动大功率mos管,mos管驱动水泵。

网友L:
1.R3换220-470R
2.单片机IO设为推挽模式
3.电机和风扇需并接二极管,以保护三极管

网友M:
这个主要的原因就是你的供电电源功率比较低,也就是电流太小了.

网友N:
引用 网友H:
水泵正常,电源为12V2A电源,换了个12V4A的还是不行,将电源直接接到水泵就可以正常工作,用电流表串联测 ...

按14楼建议改一下准行

网友O:
10k的基极电阻?R3取值10k?三极管肯定不能饱和导通,电机的工作电流一般比较大!所以不能得到足够的电流!如果驱动电压比较大,可以考虑达林顿管或者MOS管

网友P:
驱动电流不够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D:
芯片是STC15W,三极管是NPN
先假设你用了推挽输出
基极电流会是(5-0.7)/10000 = 0.43mA

谢谢,问题搞定了,基级电阻设的太大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L:
1.R3换220-470R
2.单片机IO设为推挽模式
3.电机和风扇需并接二极管,以保护三极管

谢谢,问题搞定了,基级电阻设的太大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水泵正常,电源为12V2A电源,换了个12V4A的还是不行,将电源直接接到水泵就可以正常工作,用电流表串联测 ...

Q3基极电阻R3阻值太大,要减小。

网友Q:
电源功率 电流不够大

网友A:
引用 网友H:
水泵正常,电源为12V2A电源,换了个12V4A的还是不行,将电源直接接到水泵就可以正常工作,用电流表串联测 ...

这样电路受放大倍数影响甚大,驱动能力显得不足当基极电阻大的情况下,使用复合管比较合适,没看到后级电路不置评论,水泵是电感性元件需按电感性电路处理,另外要注意三极管导通是有管压减的,水泵的标称工作电压必须考虑三极管导通管压降影响,虽说可以忽略,也算不够理想.

网友A:
引用 网友H:
水泵正常,电源为12V2A电源,换了个12V4A的还是不行,将电源直接接到水泵就可以正常工作,用电流表串联测 ...

电感负载有2个特点1启动电流瞬间非常大,如果无法满足则启动力不足可以导致无法正常运转2需要反向感应电流泻放回路避免产生高压击穿电子元件.

网友R:
看的云里雾里的,我在好奇,什么样的12v水泵正常工作楼主用电流表量下来只要60ma。连一张水泵图都懒得

发,最后说基极电阻太大问题解决了,水泵如何接?接三极管集电极还是发射极?这种过河拆桥提问真无语,

辜负了大伙的热情回答,祝愿楼主以后学习之路困难重重,艰难坎坷

网友S:
负载大,就不要用三极管,用MOS管,这样控制部分的电流就不会很大。

网友T:
很简单,你把10K改为100欧姆,或者把三极管改为mos管

网友U:
是三极管基极电阻10K太大了,三极管在放大状态,UCE分压了,把10K变为1K

网友V:
AO3400这些N沟道的MOSFET不香吗,怎么还用三极管。

网友W:
三极管控制mos管,mos管驱动水泵,或者用专用芯片驱动水泵。

网友X:
水泵和5V直流转换器共享的12V电源额定功率小于系统需求。 因此,一旦泵工作,它会需求比电源所能提供的更大的电流,从而拉低轨电压。

网友O:
引用 网友T:
很简单,你把10K改为100欧姆,或者把三极管改为mos管

这要看前级的负载能力吧。

网友Y:
引用 网友R:
看的云里雾里的,我在好奇,什么样的12v水泵正常工作楼主用电流表量下来只要60ma。连一张水泵图都懒得

...

这个是新手,可以理解。
可以多看看网上别人成熟的方案。

网友H:
引用 网友A:
电感负载有2个特点1启动电流瞬间非常大,如果无法满足则启动力不足可以导致无法正常运转2需要反向感应电流 ...

嗯嗯,看到网上说感性负载要反接二极管泄放电流,多谢指教

网友H:
引用 网友R:
看的云里雾里的,我在好奇,什么样的12v水泵正常工作楼主用电流表量下来只要60ma。连一张水泵图都懒得

...

不好意思,我这新手好多东西不懂,水泵就是那种给鱼缸抽水的小水泵,标的额定电流100ma,我直接接12v电源串电流表稳定时测60ma

网友Z:
三极管没有深度饱和! 积极电流太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