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仿真软件中没有stc12c5a60s2单片机芯片怎么办?

楼主(2023-02-13):
谢谢大家

网友A:
哪个版本proteus都没有。8.xx的有stc15w4k
在实物上验证就行了

在protues仿真时选用AT89C51就行啦

网友B:
proteus8中有STC15W4K32S4,但用其仿真并不理想。

网友C:
仿真,也只是高仿,别当太真了

网友D:
没有也没关系

网友E:
这个系列IAP15W4K61S4 是支持硬件仿真的或者直接切换到STC8H8K64U系列 支持USB仿真的  STC32G1K2128系列支持link仿真的。软仿现在用的甚少  毕竟增强型8051都是支持硬件仿真了

   如您坚持软仿但还是不行的,可以@我头像联系我处

网友E:
  建议直接切换到:STC8H8K64U系列 支持USB仿真、  STC32G1K2128系列支持link仿真。 软仿现在用的甚少  毕竟增强型8051都是支持硬件仿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