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开发板LCD1602显示屏只亮不显示

楼主(2023-02-13):
在proteus仿真程序运行LCD1602有显示,但在普中开发板上显示屏只亮,不显示,是哪里出了问题

楼主:
这是程序代码,求指点

void Lcd1602_Delay1ms(uint c)   //?? 0us
{
    uchar a,b;
        for (; c>0; c--)
        {
                 for (b=199;b>0;b--)
                 {
                          for(a=1;a>0;a--);
                 }
        }

}

#ifndef         LCD1602_4PINS         //???????LCD1602_4PINS?
void LCD_WriteCmd(uchar com)          //????
{
        LCD1602_E = 0;     //??
        LCD1602_RS = 0;           //??????
        LCD1602_RW = 0;           //????

        LCD1602_DATAPINS = com;     //????
        Lcd1602_Delay1ms(1);                //??????

        LCD1602_E = 1;                  //????
        Lcd1602_Delay1ms(5);          //????
        LCD1602_E = 0;
}
#else
void LCD_WriteCmd(uchar com)          //????
{
        LCD1602_E = 0;         //????
        LCD1602_RS = 0;         //??????
        LCD1602_RW = 0;         //????

        LCD1602_DATAPINS = com;        //??4???????P0?????,??????????
        Lcd1602_Delay1ms(2);

        LCD1602_E = 1;         //????
        Lcd1602_Delay1ms(5);
        LCD1602_E = 0;

//        Lcd1602_Delay1ms(1);
        LCD1602_DATAPINS = com << 4; //?????
        Lcd1602_Delay1ms(1);

        LCD1602_E = 1;         //????
        Lcd1602_Delay1ms(5);
        LCD1602_E = 0;
}
#endif
/*******************************************************************************
* ? ? ?         : LcdWriteData
* ????                   : ?LCD?????????
* ?    ?         : dat
* ?    ?         : ?
*******************************************************************************/
#ifndef         LCD1602_4PINS
void LCD_WriteData(uchar dat)                        //????
{
        LCD1602_E = 0;        //????
        LCD1602_RS = 1;        //??????
        LCD1602_RW = 0;        //????

        LCD1602_DATAPINS = dat; //????
        Lcd1602_Delay1ms(1);

        LCD1602_E = 1;   //????
        Lcd1602_Delay1ms(5);   //????
        LCD1602_E = 0;
}
#else
void LCD_WriteData(uchar dat)                        //????
{
        LCD1602_E = 0;          //????
        LCD1602_RS = 1;          //??????
        LCD1602_RW = 0;          //????

        LCD1602_DATAPINS = dat;        //??4???????P0?????,??????????
        Lcd1602_Delay1ms(1);

        LCD1602_E = 1;          //????
        Lcd1602_Delay1ms(5);
        LCD1602_E = 0;

        LCD1602_DATAPINS = dat << 4; //?????
        Lcd1602_Delay1ms(1);

        LCD1602_E = 1;          //????
        Lcd1602_Delay1ms(5);
        LCD1602_E = 0;
}
#endif
/*******************************************************************************
* ? ? ?       : LcdInit()
* ????                 : ???LCD?
* ?    ?       : ?
* ?    ?       : ?
*******************************************************************************/
#ifndef                LCD1602_4PINS
void LcdInit()                                                  //LCD??????
{
         LCD_WriteCmd(0x38);  //???
        LCD_WriteCmd(0x0c);  //????????
        LCD_WriteCmd(0x06);  //??????1
        LCD_WriteCmd(0x01);  //??
        LCD_WriteCmd(0x80);  //????????
}
#else
void LCD_Init()                                                  //LCD??????
{
        LCD_WriteCmd(0x32);         //?8?????4???
        LCD_WriteCmd(0x28);         //?????????
        LCD_WriteCmd(0x0c);  //????????
        LCD_WriteCmd(0x06);  //??????1
        LCD_WriteCmd(0x01);  //??
        LCD_WriteCmd(0x80);  //????????
}
#endif

void LCD_Clear()
{
        LCD_WriteCmd(0x01);
        LCD_WriteCmd(0x80);
}

//??????????

void LCD_Dispstring(u8 x,u8 line,u8 *p)
{
        char i=0;
        if(line<1)           //?????
        {
                while(*p!='\0')
                {
                        if(i<16-x)
                        {
                                LCD_WriteCmd(0x80+i+x);
                        }
                        else
                        {
                                LCD_WriteCmd(0x40+0x80+i+x-16);
                        }
                        LCD_WriteData(*p);
                        p++;
                        i++;
                }
        }
        else                   //?2???
        {
                while(*p!='\0')
                {
                        if(i<16-x)
                        {
                                LCD_WriteCmd(0x80+0x40+i+x);
                        }
                        else
                        {
                                LCD_WriteCmd(0x80+i+x-16);
                        }
                        LCD_WriteData(*p);
                        p++;
                        i++;
                }
        }
}
??????:

#include "public.h"
#include "lcd.h"
#include "temp.h"
#include "i2c.h"

sbit k3=P3^1;        //???????
sbit k1=P3^0;        //?
sbit k2=P3^2;        //?

sbit led=P2^0; //?????

sbit beep=P1^5;          //?????
sbit relay=P1^4;  //????
sbit moto=P1^0;   //????

char set_templ=25,set_temph=32;  //??????????
u16 temp_val;  //???????
u8 mode;  //????

void Temp_DataPros()
{
        short temp;
        u8 temp_buf[5];
        temp=Ds18b20ReadTemp();
        temp_val=temp;
        if(temp<0)
        {
                temp=-temp;
                LCD_Dispstring(2+5,0,"-");
        }
        else
        {
                LCD_Dispstring(2+5,0," ");
        }

        temp_buf[0]=temp/100+0x30;
        temp_buf[1]=temp%100/10+0x30;
        temp_buf[2]='.';
        temp_buf[3]=temp%100%10+0x30;
        temp_buf[4]='\0';
        LCD_Dispstring(2+6,0,temp_buf);                 //???????xx.x

        temp_buf[0]=set_temph/10+0x30;
           temp_buf[1]=set_temph%10+0x30;
        temp_buf[2]='\0';
        LCD_Dispstring(5,1,temp_buf);          //??????????xx

        temp_buf[0]=set_templ/10+0x30;
           temp_buf[1]=set_templ%10+0x30;
        temp_buf[2]='\0';
        LCD_Dispstring(14,1,temp_buf);         //??????????xx
}

#define  K1_MODE  1
#define  K2_ADD  2
#define  K3_DEC  3

//mode:  0-????   1-????
u8 KEY_Scan(u8 mode)
{
        static u8 key=1;
        if(key&&(k1==0||k2==0||k3==0))
        {
                delay(300);   //??
                key=0;
                if(k3==0)
                {
                        return K1_MODE;
                }
                else if(k1==0)
                {
                        return K2_ADD;
                }
                else if(k2==0)
                {
                        return K3_DEC;
                }
        }
        else if(k1==1&&k2==1&&k3==1)
        {
                key=1;
        }
        if(mode)
        {
                key=1;
        }
        return 0;
}

void KEY_Pros()
{
        u8 key;
        u8 temph_buf[3];

        key=KEY_Scan(0);

        if(key==K1_MODE)   //????
        {
                mode++;
                LCD_Clear();

                if(mode==1)
                {
                        LCD_Dispstring(0,0,"SETH:    C");
                }
                else if(mode==2)
                {
                        LCD_Dispstring(0,1,"SETL:    C");
                }
                else
                {
                        mode=0;
                        LCD_Dispstring(2,0,"Temp:      C");
                        LCD_Dispstring(0,1,"SETH:  ");
                        LCD_Dispstring(9,1,"SETL:  ");
                }
        }
        if(mode==1)         //??????
        {
                switch(key)
                {
                        case K2_ADD:            //?
                                                set_temph++;
                                                if(set_temph>=80)set_temph=80;
                                                break;
                        case K3_DEC:          //?
                                                set_temph--;
                                                if(set_temph<=0)set_temph=0;
                                                break;
                }

                temph_buf[0]=set_temph/10+0x30;
                temph_buf[1]=set_temph%10+0x30;
                temph_buf[2]='\0';
                   LCD_Dispstring(6,0,temph_buf);
                At24c02Write(0,set_temph);
        }

        else if(mode==2)  //??????
        {
                switch(key)
                {
                        case K2_ADD:            //?
                                                set_templ++;
                                                if(set_templ>=80)set_templ=80;
                                                break;
                        case K3_DEC:          //?
                                                set_templ--;
                                                if(set_templ<=0)set_templ=0;
                                                break;
                }

                temph_buf[0]=set_templ/10+0x30;
                temph_buf[1]=set_templ%10+0x30;
                temph_buf[2]='\0';
                   LCD_Dispstring(6,1,temph_buf);
                At24c02Write(2,set_templ);
        }

}

void sound()
{
        u8 i=50;
        while(i--)
        {
                beep=!beep;
                delay(10);
        }
}
void TempData_Compare()
{
        if(temp_val>set_temph*10)        //?????????   ??  ??
        {
                led=0;
                moto=1;
                relay=1;
                sound();
        }
        else if(temp_val<set_templ*10)         //?????????   ??  ??
        {
                led=1;
                moto=0;
                relay=0;
                sound();
        }
        else                      //??????????????   ????  ????  ????
        {
                moto=0;
                led=1;
                relay=1;
        }
}

void kai_display()
{
        if(At24c02Read(255)!=18)
        {
                At24c02Write(0,set_temph);
                At24c02Write(2,set_templ);
                At24c02Write(255,18);
        }
        else
        {
                set_temph=At24c02Read(0);
                set_templ=At24c02Read(2);
        }

        LCD_Dispstring(2,0,"Temp:     C");
        LCD_Dispstring(0,1,"SETH:  ");
        LCD_Dispstring(9,1,"SETL:  ");
}

void main()
{
        moto=0;
        led=1;
        relay=1;

        LCD_Init();
        kai_display();
        while(1)
        {
                if(mode==0)
                        Temp_DataPros();
                KEY_Pros();
                TempData_Compare();
        }
}

网友A:
调对比度电位器

网友B:
有没有可能插反了?

网友C:
普中开发板 有些 LCD 是用4位的。

网友D:
只有一排方块,初始化不成功

网友E:
这个时候(单排方块)通常要考虑接线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