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控制ev1527芯片的问题,遥控器改发射模块

楼主(2023-02-14):
关于ev1527芯片的问题,遥控器改发射模块

51单片机纯小白一个 纯0基础,自己搞了个计量电子秤(校准和掉电保存还在研究....), 到达输入重量后,发射射频信号,远程关闭指定设备。

从某宝购买了一个433接收模块,带一个433遥控器,  遥控器上面是ev1527芯片, 了解了下引脚图之类的,

然后自己尝试跳线到单片机上(因为编程小白,不是很清楚怎么用单片机直接模拟433发射,还没学到。

就是有没有一种射频发射模块,实体按键按下发射射频信号+单片机写代码  【射频发射=1;】直接发送一个高(低)电平,就可以实现发送射频信号的功能。

网友A:
自己玩用的吗?直接买一对433或325收发就行啊,就是那种十块以内的

网友B:
433频率相同的话,只要地址码设置相同就可以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玩用的吗?直接买一对433或325收发就行啊,就是那种十块以内的

  主要想搞成自锁, 实体按键=设备开, 单片机检测到达预设值,给一个高电平发射信号,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玩用的吗?直接买一对433或325收发就行啊,就是那种十块以内的

就是想实现这种效果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主要想搞成自锁, 实体按键=设备开, 单片机检测到达预设值,给一个高电平发射信号,关

描述清楚一些吧,是要求发射器一直发射还是接收器输出一直维持一个状态?如果只是要求接收器一直维持一个状态,那么发射器不一定要一直发射,只要把接收器的解码器设置成自锁输出就可以了

网友D:
看得出是电子小白。(焊接技术还有待增强)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主要想搞成自锁, 实体按键=设备开, 单片机检测到达预设值,给一个高电平发射信号,关

我的建议使用上还要简单编码,否则单单一个脉冲容易受到干扰,你买的遥控器已经编码的,对码后就能用,但不能集成到一块板子啊,还有这是单通道的,不能确认是否收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描述清楚一些吧,是要求发射器一直发射还是接收器输出一直维持一个状态?如果只是要求接收器一直维持一个 ...

老哥你好,现在有一个可学习的433接收器,想利用免编程的模块直接做到按键也发射射频信号,单片机io口连接发射模块(代码:射频发射=1;)也能发射射频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得出是电子小白。(焊接技术还有待增强)

  emmm

网友C:
引用 楼主:
老哥你好,现在有一个可学习的433接收器,想利用免编程的模块直接做到按键也发射射频信号,单片机io口连 ...

现在市面上兼容1527编码的发射芯片很多,我用过的CTM2150L就很实用,不过,只有3个按键。电路也很简单,厂家可以提供技术支持。可以参考。我在本论坛电子DIY有介绍。解码芯片也比较多,KIA系列可以定制高电平输出或者低电平输出,自锁,点动,互锁都可以定制。

网友E:
EV1527 是一片可预烧内码的学习码编码的,买个新的是无脑你懂的。
如果只是接收和发射,直接用单片机+发射&接收头,编解码芯片的功能直接用单片机替。
或者说:你想的功能,硬件上只要单片机+发射头+电源三件套就可以。

网友F(2023-03-30):
用光耦代替原微动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