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串口 一次发asd,和发三次,a,然后s,然后d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3-02-14):
用这个串口调试小助手发数据,一次发asd,和发三次,a,然后s,然后d有什么区别?

网友A:
串口每次发送1个字节,一次连发3个字节和分3次发1个字节没有本质区别。

网友B:
一次发asd,发得快,对方要有连续接收能力;发三次,发得慢,对方每次只接收一位,对接收方要求低。

网友C:
最后收到的数据上是没啥区别的

网友D:
区别是字符之间的间隔时间不同。

楼主:
谢谢各位大佬,今天看到了个题用到了上位机输入指令。那我怎么分辨是输入的as,还是先发a在发d?

楼主:
谢谢各位。我用上位机输入,怎么分辨是一次发的as,还是分开发a和s呢?

网友C:
串口调试助手上应该有时间戳吧,分开发有间隔的时间

网友E:
用两次字符之间的时间差做判断

网友F:
楼主是用STC-ISP(v6.91J)里面的USB-CDC/串口助手吗?
字符接受的间隔时间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是用STC-ISP(v6.91J)里面的USB-CDC/串口助手吗?
字符接受的间隔时间不同

是的,串口小助手

网友G: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我用上位机输入,怎么分辨是一次发的as,还是分开发a和s呢?

这要看你程序如何设计了,按两个字符之间停止位到起始位所经历时间来定,比如中间超出3个位时间就认为是两次发的,反之就是一次发的,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要看你程序如何设计了,按两个字符之间停止位到起始位所经历时间来定,比如中间超出3个位时间就认为是 ...

谢谢谢谢

网友H:
本质是没什么区别的,都是一个位一个位传输的数据,只不过发送的间隔时间不同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