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数字孪生农业智能一体化管理系统程序与仿真 LabVIEW上位机

楼主:
分享一下零基础菜鸡一个寒假的作品

制作出来的实物图如下:

由于手边没有摄像头,就用电脑前置代替了,哈哈哈

51,面包板,继电器

labview软件

#include <reg52.h>
#include "1602.h"
#include "uart.h"
#include "AM2301.h"
#include "adc0832.h"

#define RUN_CNT_MAX                        2
#define MENU_NUM_LIMIT                        3

uchar menu = 0;
uchar Dat1,Dat2;
uint Dat3;

void Get_Dat();
void SendData(void);//串口发送函数声明
void LCD_display(void);//LCD1602显示函数声明

void delay_ms(int xms)//延时演示,1ms
{
    unsigned char i;
    for( ; xms > 0; xms--)
        for(i = 110; i > 0; i--);
}

unsigned int Humidity = 0;//定义湿度变量
unsigned int Temperature = 0;//定义温度变量

void main()
{

    RY1 = 0; RY2 = 0; RY3 = 0; RY4 = 0; RY5 = 0; RY6 = 0; RY7 = 0; //继电器初始状态为关闭

    LCD1602_Init();//LCD1602初始化
    uart_init(); //串口初始化

    //LCD1602左侧显示温湿度对应字母
    LCD1602_Write_String(0, 0, "SD:");
    LCD1602_Write_String(0, 1, "WD:");
    LCD1602_Write_String(8, 0, "CO2:");
    LCD1602_Write_String(8, 1, "GZ:");
    while(1)
    {
        Read_Sensor();//读取温湿度

        if(Sensor_Data[2]&0x80)//如果温度为负值
        {
            DHT_Negative_Flag = 1;//负值标志位为1
            Sensor_Data[2]&=0x7F;//将不正宗的负数变为一个正常的正数,后续通过标志位来判断
        }
        else
        {
            DHT_Negative_Flag = 0;
        }

        //将传感器数据数组中的数据重新组合得到温湿度的值,参见数据手册
        Humidity = Sensor_Data[0]*256 + Sensor_Data[1];
        Temperature = Sensor_Data[2]*256 + Sensor_Data[3];
        Get_Dat();
        SendData();//从串口发送数据
        LCD_display();//LCD显示

        delay_ms(2000);//延时2s,数据手册规定2秒查询一次
    }
}
void Get_Dat()
{
        static uint Run_Get_Cnt = RUN_CNT_MAX;
        if(Run_Get_Cnt++ > RUN_CNT_MAX)
        {
                Run_Get_Cnt = 0;
                Dat1 = adc0832(0);
                Dat2 = adc0832(1);

                Dat1 = Parse_Dat(Dat1,Adc_Pares_Percentage);

                Dat2 = Parse_Dat(Dat2,Adc_Pares_Percentage);

                LCD_display();
        }
}

//串口发送数据函数
void SendData(void)
{
    unsigned char i;

    SendByte(0xFF);//发送帧头

    SendByte(DHT_Negative_Flag);//发送负数标志
    for(i = 0; i < 4; i++)//发送传感器数据
    {
        SendByte(Sensor_Data[i]);
    }
    SendByte(Dat1);
                SendByte(Dat2);

    SendByte(0xEE);//发送帧尾
}

//LCD1602显示函数
void LCD_display(void)
{
    //显示湿度
    lcd_pos(3,0);//定位到第1行左数第7个位置
    LCD1602_Write_Dat(Humidity/100 + 0x30);//显示xx百位
    LCD1602_Write_Dat(Humidity%100/10 + 0x30);//显示xx十位
    LCD1602_Write_Dat('.');//显示小数点
    LCD1602_Write_Dat(Humidity%10+ 0x30);//显示xx个位

          lcd_pos(12,0);
    LCD1602_Write_Dat(Dat1/10 + 0x30);//显示xx百位
    LCD1602_Write_Dat(Dat1%10 + 0x30);//显示xx十位
    LCD1602_Write_Dat('%');//显示小数点

          lcd_pos(12,1);
    LCD1602_Write_Dat(Dat2/10 + 0x30);//显示xx百位
    LCD1602_Write_Dat(Dat2%10 + 0x30);//显示xx十位
    LCD1602_Write_Dat('%');//显示小数点

    if(DHT_Negative_Flag == 1)
    {
        if(Temperature/100 == 0) //判断是否为三位数,不是则不显示百位
        {
            lcd_pos(3,1);//定位到第2行左数第7个位置

            LCD1602_Write_Dat(Temperature%100/10 + 0x30);
            LCD1602_Write_Dat('.');
            LCD1602_Write_Dat(Temperature%10+ 0x30);
        }
        else
        {
            lcd_pos(2,1);//定位到第2行左数第6个位置

            LCD1602_Write_Dat(Temperature/100 + 0x30);
            LCD1602_Write_Dat(Temperature%100/10 + 0x30);
            LCD1602_Write_Dat('.');
            LCD1602_Write_Dat(Temperature%10+ 0x30);
        }
    }
    else
    {
        if(Temperature/100 == 0)
        {
            lcd_pos(4,1);//定位到第2行左数第8个位置
            LCD1602_Write_Dat(Temperature%100/10 + 0x30);
            LCD1602_Write_Dat('.');
            LCD1602_Write_Dat(Temperature%10+ 0x30);
        }
        else
        {
            lcd_pos(3,1);//定位到第2行左数第7个位置
            LCD1602_Write_Dat(Temperature/100 + 0x30);
            LCD1602_Write_Dat(Temperature%100/10 + 0x30);
            LCD1602_Write_Dat('.');
            LCD1602_Write_Dat(Temperature%10+ 0x30);
        }
    }
}

Keil代码与Proteus8.13仿真下载:

网友A(2025-10-21):
为啥labview提示缺少好多东西啊

网友A(2026-04-06):
LABVIEW
报错丢失是咋回事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