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PT100三线制电路的修改问题

楼主:
图里如果不能使用AD7091R这个芯片产生基准电压源VREF,且输出0.1V~2.4V过小,想增大,应该如何修改呢?谢谢

网友A(2023-02-16):
蹲,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网友B:
产生Vref的那个运放接成正向放大器试试。

网友B:
目前的接法是电压跟随器。

网友C:
90年代用PT100就是这种运放电路,调整麻烦,电路也会引入误差。
2000年后由于有合适的16位或24位带增益的差分输入ADC,所以我都是直接将PT100接到ADC输入,还能抵消线路电阻的影响。

网友D:
增大R12即可,具体自己算算

网友E:
这种电路过时了,给你一个ADC直接测量的电路,电路简单,分辨率:0.01℃,这是你这个电路无法做到的。
百度文章"国产称重ADC测量PT100心得分享"

网友F(2023-03-23):
引用 网友E:
这种电路过时了,给你一个ADC直接测量的电路,电路简单,分辨率:0.01℃,这是你这个电路无法做到的。
百 ...

处于保护的目的,这里就不公开方法了 —— 你说的这个我看了,作者没有公开HX717这种称重传感器针对pt100不线性的方法

网友G:
线性化是需要后期做的,方法较多,简单实用的方法就是查表。

网友C:
近20年来我都是直接近ADC,同时消除线路影响,ADC后查表消除非线性。90年代我才用运放,调整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