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计算电压平均值有几种方法?具体怎么操作

楼主(2023-02-14):
ATmega8计算电压平均值有几种方法,具体怎么操作,目前在使用数组存储ADC转换的电压值,但是一直无法成功,哪位大佬给点指导

网友A:
你的问题跟AVR单片机无关。

网友B:
计算电压平均值只有一种方法:将N个电压相加,再除以N。
计算方法与什么MCU无关。

网友C:
ADC的值与对应的电压 有一个算法,去手册看ADC那一节   然后你多取几组电压值求平均

网友D:
用算法来求

网友E:
将一定数量的值相加,然后将总和除以数字得出平均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