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和串口屏通讯USART收发数据不一致

楼主(2023-02-14):
单片机可以收发数据,但数据内容会发生变化,把单片机内部数据发送到屏上显示,需要好久,用串口助手监控发现发送好多次才会有一次正确的数据帧,其他都是乱码,并且这个乱码还是有规律的,我看有人说是波特率问题,我改着试了下,似乎并没有什么用,用串口助手给屏发送指令正常,单片机发送时就会乱码,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了,大佬有遇到这种情况的请指点一二,谢谢了。

网友A:
晶振频率多少?

网友B:
串口程序未配置对,或你的数据格式不对

网友C:
波特率不对或是晶振有问题。

网友D:
就是波特率不对

网友E:
波特率可能不对吧

网友F:
有时候要在端口串电阻

网友G:
肯定不是波特率的问题。如果是单片机自主发送数据,不管波特率偏离多少,都能发出来数据,只不过数据不正确。你的问题是单片机的程序上有问题,多检查串口通信和中断这二部分的代码。

网友H:
基本代码贴出来看看...   特别时收发子函数与初始化函数
没代码怎分析

网友I:
单片机和串口屏的通讯程序要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