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 7提示电感L1 - device type ELJ-FC101F' not recognized 不知道什么原因

楼主(2023-02-14):
Proteus 7使用100uH电感,仿真时提示:
L1 - device type ELJ-FC101F' not recognized!
Simulation FAILED due to fatal simulator errors.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请大师指导,谢谢!

网友A:
L1没有模型,删除L1,添加一个新的有模型的L1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L1没有模型,删除L1,添加一个新的有模型的L1即可。

删除后添加所有的线圈L都会这样提示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删除后添加所有的线圈L都会这样提示

那就重头新建一个全新的工程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