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语言的基础问题,求字节数-keil c51软件

楼主(2023-02-14):
typedef struct
{
uint8_t data0;
uint8_t data1;
uint8_t data2[3];
uint8_t data3;
} DATA_TYPE ;

DATA_TYPE aaa , *bb;
uint8_t *ptr ;

ptr = &aaa.data2[2];
bb = &aaa;
sprintf(asc,"%u",(uint16_t)(&aaa.data2[2] - &aaa.data0 + 1));//结果等于3
sprintf(tempp,"%u",(uint16_t)(&bb->data2[2] - &aaa.data0 + 1));//结果等于5
sprintf(str,"%u",(uint16_t)(ptr - &aaa.data0 + 1));//结果等于5

结果等于5是对的,第一种和第三种方法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A:
    printf("%p\r\n", &aaa.data2[2]);     printf("%p\r\n", ptr);     printf("%u\r\n", (uint16_t)(&aaa.data2[2] - &aaa.data0 + 1));     printf("%u", (uint16_t)(ptr - &aaa.data0 + 1));

楼主:
引用 网友A:
printf("%p\r\n", &aaa.data2[2]);     printf("%p\r\n", ptr);     printf("%u\r\n", (uint16_t)(&aaa ...

打印,查看过,地址是一致的。不知道这里有道道,请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printf("%p\r\n", &aaa.data2[2]);     printf("%p\r\n", ptr);     printf("%u\r\n", (uint16_t)(&aaa ...

printf("%p\r\n", &aaa.data2[2]);     printf("%p\r\n", ptr); 打印出来的值是一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printf("%p\r\n", &aaa.data2[2]);     printf("%p\r\n", ptr);     printf("%u\r\n", (uint16_t)(&aaa ...

目前,这样处理就可以了。printf("%u\r\n", (uint16_t)((void*)&aaa.data2[2] - (void*)&aaa.data0 + 1));但不知道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