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面板PCB,插脚元件焊在铜皮面的问题

楼主(2023-02-14):
如果迫不得已,在单面PCB板上,插脚元件比如一个按键焊在铜皮面,这样会有什么不良后果呢?因为很少看到有这样做板子的,如下图,期望大佬们帮小弟解疑惑,谢谢!

网友A:
铜皮面在正面,插脚元件不好焊,如果是插头座更无法焊。

网友B:
得看受力情况,铜皮面积小 以后焊盘可能会脱落,,图上这个造型,如果垂直受力 应该没问题

网友B:
另外能用双面板,不用单面板,虽说单面板省了一点点钱,相比带来得麻烦,或许微不足道,除非你这个产品利润低到裤衩,而大多情况下,产品利润应该可以负担得起双面板差价,最后无奈的鄙视一下热衷用单面板而带来的短命问题的同行们

网友C:
引脚外露的插脚元件可以安装在单面板的铜箔面,穿好要把引脚折弯固定再焊。减小焊盘承力。引脚不外露的元件,如电解电容,继电器,小型变压器等难以铜箔面安装的元件需要掰开引脚,元件底部用强力胶固定后再焊。这都是不得以为之的补错之举,不可以当常态应用。

网友D:
和贴片一样刮锡膏过炉就可以

网友D:
和贴片一样刮锡膏、过炉就可以了

网友E:
1.比正常方式焊接困难些
2.比较重的元件或元件受到外部的力,容易造成焊盘脱落

网友F:
可以,但要注意,最好用胶(热熔胶也行)把元件固定好,因为没有穿板,承力能力差,容易导致PCB铜皮揭起。

网友G:
不良后果:容易被生产骂,操作不当容易烫伤开关,烙铁温度高一点铜皮易掉。建议后期换成贴片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铜皮面在正面,插脚元件不好焊,如果是插头座更无法焊。

感谢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得看受力情况,铜皮面积小 以后焊盘可能会脱落,,图上这个造型,如果垂直受力 应该没问题

谢谢!焊盘已经加大,就是增加承受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另外能用双面板,不用单面板,虽说单面板省了一点点钱,相比带来得麻烦,或许微不足道,除非你这个产品利润 ...

谢谢!老板指定单面板,而且把板子面积压缩到了极致。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脚外露的插脚元件可以安装在单面板的铜箔面,穿好要把引脚折弯固定再焊。减小焊盘承力。引脚不外露的元件 ...

谢谢!我这个只是个3*6的小按键,希望它不会有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和贴片一样刮锡膏过炉就可以

谢谢回复!本来是用贴片的按键,我这里的垃圾SMT,说贴片按键贴不了,最后只能选插件的,降低可靠性还浪费人工。

楼主:
引用 网友E:
1.比正常方式焊接困难些
2.比较重的元件或元件受到外部的力,容易造成焊盘脱落

谢谢!还好这个只是个3*6小按键。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以,但要注意,最好用胶(热熔胶也行)把元件固定好,因为没有穿板,承力能力差,容易导致PCB铜皮揭起。

是哦,我也是心里一直没底。谢谢!

楼主:
感谢大家的回复解惑!

网友H:
把贴片元件用红胶工艺,贴在另一面,按键在另一面用直插的就行了!安全可靠!但板子反过来不知道你的结构行不行!不行的话板子要重新AYOUT了!

网友I:
问题不大,注意不要脱落

楼主:
引用 网友H:
把贴片元件用红胶工艺,贴在另一面,按键在另一面用直插的就行了!安全可靠!但板子反过来不知道你的结构行 ...

因为板子正面还有个LCD,用导电橡胶连接的,按键又在正面,又是单面板,所以所有的元件必需要在铜箔面。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良后果:容易被生产骂,操作不当容易烫伤开关,烙铁温度高一点铜皮易掉。建议后期换成贴片开关。

最开始就是选贴片按键的,可是那个垃圾SMT说贴不了。

网友J:
没什么所谓的不良后果
插件自然是比贴片牢固了
但这不并不是说贴片就不行了,很多贴片封装的晶振,按键,电容...........
它本质上不就是一个弯了脚的插件嘛!你不觉得这两个是一个妈生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J:
没什么所谓的不良后果
插件自然是比贴片牢固了
但这不并不是说贴片就不行了,很多贴片封装的晶振,按键,电 ...

贴片引脚是全方位包锡,插件在铜皮面可能内侧包不到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