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TTS语言模块的问题

楼主(2023-02-15):
不知道为什么,TTS语言模块好像和蓝牙模块(用的JDY31)有冲突,每次发送数据到语音模块,语音播放期间蓝牙就连不上了,感觉不是代码的问题,把语音模块拿掉或者把语音模块改成USB转TTL发送到电脑上都不会出现问题,怎么就接语音模块会这样,有没有大佬知道的

网友A:
是否共用串口发生冲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否共用串口发生冲突。

检查过了,没有共用串口,蓝牙用的是串口一,语音模块用的是串口二

网友B:
是电源供电能力不够,语音模块功放耗电量是很大的,一般的USB口供电很容易把电源电压拉下来,因此蓝牙模块重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电源供电能力不够,语音模块功放耗电量是很大的,一般的USB口供电很容易把电源电压拉下来,因此蓝牙模块 ...

大佬有什么解决方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