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联和并联谐振的问题

楼主(2023-02-15):
是不是串联谐振 电感电压升高 并联谐振 电容电压升高

网友A:
不是;
串联谐振和并联谐振,电感和电容电压都升高,时间和相位不同步;
串联谐振后,激励信号相当于全部加载到R上,换句话说就是串联电路此刻相当于纯电阻了,L和C相位正好相差180度;
并联谐振谐振后同串联谐振,信号都加载到R上了,L和C互相充放电,也是可以看成纯电阻电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