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阻通过交流电, 电阻的功率问题

楼主(2023-02-15):
按交流电的峰值还是有效值,计算电阻功率

网友A:
回家去找中学物理课本看看。

网友B:
在交流电下,电阻功率计算用有效值。

网友C:
有效值。有效值就是拿电阻功率定义的。。

网友D:
有效值的定义,就是在相同负载电阻、相同功率下,交流电压等于直流电压,交流电流等于直流电流,就是有效值。

网友E:
回家看教科书里面有效值的定义。

网友F:
电阻负载可以用交流电流乘以电压,非电阻负载就不可以了,

网友G:
计算功率用有效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