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作松香-石腊油助焊膏

楼主(2023-02-15):
拿个铁的容量,可以用不锈钢的带点铁磁性的碗,我用的是带鱼罐头壳,加入石腊油、松香,比例自己调,松香多了稠点。然后在电磁炉内加热,电磁炉功率不要太大,800W足够了,等开始熔解了调到400W,用个东西搅一下,全熔了就OK了。
石腊油的沸点达到300多度,石腊油可以在拼多多买,500ML一瓶,二瓶才十多块。石腊油是不溶解松香的,松香熔化后分散到了石腊油中,形成液体悬浊液。
它比酒精松香好处是在助焊的时候石腊液不会挥发,不会降温,焊后还存在石腊油,容易擦除,具体我没试焊过。

网友A:
我用凡士林和松香做过

网友B:
石蜡油沸点太高 实际使用中 容易阻隔松香 使得松香的助焊作用发挥不出来。其实用凡士林比较好 1:1配,再加点柠檬酸更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用凡士林和松香做过

具体制作方法能不能介绍一下。

网友D(2025-07-03):
引用 网友B:
石蜡油沸点太高 实际使用中 容易阻隔松香 使得松香的助焊作用发挥不出来。其实用凡士林比较好 1:1配,再加 ...

盐酸岂不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