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开始制作单片机电路,有个部分不太懂,请求大佬们来指点一下

楼主(2023-02-15):
制作酒精检测仪 请问这个电源部分的两个元器件是指什么呢?S是代表开关吗?那请问power是指什么元器件?

网友A:
应该是电源开关

网友B:
s是六角的按键自锁开关,还有个是电源插座。

网友C:
电路是哪儿来的?不是你画的?

网友D:
DC插座吧(类似DC-002,DC-005)。

网友E:
POWER一般就当电源的。
这个图看着  电源那部分就是总电源的输入。
P1 那里像是一个开关,按下后与地连接,形成回路,系统开始工作。断开时,没有形成回路,系统不工作。
以上是个人的理解,楼主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F:
P1是电源插座,S1是电源芯片

网友G:
看起來應該是電源圓孔插座;DC JACK;有3.5mm/4mm/5mm多種型式;"POWER"表示電源輸入的意思

网友H:
P1电源插座: S1:双排针

网友I:
power -DC电源插头

网友J:
P1 POWER = Port 1 POWER
S1 = Switch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