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次级引脚之间的分布电容如何消除

楼主:
引脚之间分布电容和次级绕组形成并联谐振,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发生,如果引脚之间铺地铜,次级和初级隔离,能不能铺死铜。或者引脚之间挖空。

网友A(2023-02-15):
挖空可防止两脚短路,两脚间铺地可减少分布电容。

网友B:
两脚之间开槽。

网友C:
方向错了~~
看你的图,12V出现了,想必功率也不太小,都用上变压器了,频率不会太高吧,怕什么分布参数?

高级模式
BColorImageLinkQuoteCodeSmilies

网友D:
可以调整主控IC的开关频率,错开并联谐振频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