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产生脉宽用定时器怎么实现?

楼主:
请教下 如图所示 第一个脉宽400us 其余的是200us  运行时间6ms  间隔时间15ms循环用定时器怎么实现
{
       TL1 = 0x5C;                //设置定时初始值
        TH1 = 0xF7;                //设置定时初始值     200us

        if(btSwitch1 == 1)
        {

                DCJ = 0;
                btTimer3Count400us++;
                if(btTimer3Count400us>= 2)
                {
                        btTimer3Count400us = 0;
                                DCJ = 1;
}
}
为什么出来的第一个脉宽是200us呢

网友A(2023-02-15):
        if(btSwitch1 == 1)
        {
                btTimer3Count400us++;
                if(btTimer3Count400us>= 2)

你就没觉得这三句话逻辑上有问题吗?

网友B:
数学问题

网友C:
初始值的问题,可以使用小工具计算初始值,最好是1ms,进入定时器中断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