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1602闪烁重影

楼主(2023-02-15):
我想用LCD1602有几种显示模式,用独立按键切换,比如第一种:在第一行显示123

第二种:在第二行显示456
第三种:······
但切换的时候上一种无法清屏,比如从一到二,123不会消失,显示:
123
456
我用的是定时器扫描按键的方法。
要是初始化和显示函数在一起,他会一直初始化,重影,然后我就想办法解决,换成延时,while,延时的方法按键,按一次才清一次屏,减少次数。
有没有用定时器扫描按键任然可以切换好LCD1602的办法?
求各位大佬。

网友A:
在"123"的位置上显示三个空格不行么?

网友B:
1602刷新超级慢对它要求不要太高

网友C:
楼主把简单问题复杂化。只要在上电时对1602初始化,之后就按地址(位置)写字符,需要擦除某字符就按其地址(位置)写0x00即可。闪烁是因为重复刷屏太频繁。

网友D:
可以这样理解:
所谓清屏,就是满屏写空格;
所谓显字,就是字符换空格。

网友E:
不能高速刷新,只有在改变的时候才去操作

网友F:
换一个思路
加两个显示数组,如
u8 Disp_R1[16], Disp_R2[16];
想像显示什么,先写进数组
然后再整组写入1602

网友G:
在执行按键子程序加上清屏指令

网友H:
程序的延时没控制好,也许是过于频繁的清屏响应导致

网友I:
先清屏再写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