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对单片机pin脚二进制赋值的问题

楼主(2023-02-15):
首先感谢各位大佬进来指导
本人愚钝想使用STM32F10x单片机通过按键控制ADG732并完成对应开关选择,将采集到的ADC通过串口发送到PC。
但是在操作过程中,A0-A4口一直处于低电平,不管怎么按键都没有作用,想请问大家是因为我的宏定义冲突吗亦或者其他问题,该如何修改?

另外编译是没有错误的,电路图如图所示
为了方便大家编译,将部分void添加主程序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stdint.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ADC.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delay.h>

void USART_Config(void);
void GPIO_Config(void);
void ADC_Config(void);
void Switch_Pin(uint8_t pin_number, uint8_t state);
uint16_t Read_Voltage(void);
void Send_Voltage(uint16_t voltage);

#define A0 PBout(3)
#define A1 PBout(4)
#define A2 PBout(5)
#define A3 PBout(6)
#define A4 PBout(7)

#define ADC PAout(0)

uint8_t word = 0;

int main(void)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 RCC_APB2Periph_GPIOB, ENABLE); // 使能GPIOA和GPIOB时钟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3 | GPIO_Pin_4 | GPIO_Pin_5 | GPIO_Pin_6 | 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delay_init();

    USART_Config();
    ADC_Config();
    uint16_t voltage;

  while(1)
{
    if(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A, GPIO_Pin_2) == Bit_RESET)
    {
        // 将二进制数加1,如果达到11111则重置为00000

        if (word >= 32)
                                        {
            word = 0;
                                        }
        A4 = (word >> 4) & 0x01;
        A3 = (word >> 3) & 0x01;
        A2 = (word >> 2) & 0x01;
        A1 = (word >> 1) & 0x01;
        A0 = (word >> 0) & 0x01;
        delay_ms(10);
                                word++;
    }

    voltage = Read_Voltage();
    Send_Voltage(voltage);
}
}

//初始化串口通信
void USART_Config(void)
{
    // 定义串口外设结构体变量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 定义GPIO外设结构体变量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使能USART外设的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SART1, ENABLE);
    // 使能GPIO外设的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 配置GPIO外设(TX)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配置GPIO外设(RX)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配置USART外设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11520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USART_Init(USART1, &USART_InitStructure);

    // 使能USART外设
    USART_Cmd(USART1, ENABLE);
}

void GPIO_Config(void)
{
    //使用GPIOB的引脚作为ADG732的控制端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 ENABLE); // 使能GPIOB时钟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3 | GPIO_Pin_4 | GPIO_Pin_5 | GPIO_Pin_6 | 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3);                                        //PB.10 输出低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4);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5);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6);                                        //PB.10 输出低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7);
                delay_init();

}

void ADC_Config(void)
{
    ADC_InitTypeDef ADC_InitStructur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使能ADC和GPIO相关的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DC1,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配置ADC的工作模式
    ADC_InitStructure.ADC_Mode = ADC_Mode_Independent;
    ADC_InitStructure.ADC_ScanConvMode = DIS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ContinuousConvMode = DIS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 = ADC_ExternalTrigConv_None;
    ADC_InitStructure.ADC_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ADC_InitStructure.ADC_NbrOfChannel = 1;
    ADC_Init(ADC1, &ADC_InitStructure);

    //配置ADC的通道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0, 1, ADC_SampleTime_55Cycles5);

    //使能ADC
    ADC_Cmd(ADC1, ENABLE);

    //配置ADC的输入GPIO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IN;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复位ADC校准寄存器
    ADC_ResetCalibration(ADC1);

    //等待校准寄存器复位完成
    while(ADC_GetResetCalibrationStatus(ADC1));

    //开始校准ADC
    ADC_StartCalibration(ADC1);

    //等待校准完
}

void Switch_Pin(uint8_t pin_number, uint8_t state)
{
    //首先,需要对选择的引脚进行初始化,以便进行输出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将引脚状态设置为指定的状态(0或1)
    if(state == 0)
        GPIO_ResetBits(GPIOA, GPIO_Pin_2);
    else
        GPIO_SetBits(GPIOA, GPIO_Pin_2);
}

// 读取电压值函数
uint16_t Read_Voltage(void)
{
// 启动ADC转换
ADC_SoftwareStartConvCmd(ADC1, ENABLE);
        // 等待转换完成
while(!ADC_GetFlagStatus(ADC1, ADC_FLAG_EOC));

// 读取转换结果
uint16_t adc_value = ADC_GetConversionValue(ADC1);

// 计算电压值
float voltage = (float)adc_value / 4096 * 3.3;
uint16_t voltage_mv = (uint16_t)(voltage * 1000);

return voltage_mv;
}

void Send_Voltage(uint16_t voltage)
{
    char buffer[16];
    sprintf(buffer, "%d\r\n", voltage);
    for(int i = 0; buffer[i] != '\0'; i++)
    {
        USART_SendData(USART1, buffer[i]);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TXE) == RESET);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