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单片机控制继电器驱动直流电机的疑惑

楼主(2023-02-16):
就是我用32引脚给继电器IN引脚高低电平来控制其开合,给低电平继电器打开,电机转动,高电平相反,但我做的时候为啥继电器IN脚接地电机能转动,但接到我设置的低电平I/O口上继电器打开显示灯亮了,但没有“嘀嗒”声,电机也不转,低电平和地有啥区别吗?

网友A:
难道你直接用单片机的IO口去驱动继电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难道你直接用单片机的IO口去驱动继电器了?

嗯,有啥问题吗直接驱动?

网友B:
他说接继电器是in引脚,说明他买的是继电器模块自带驱动电路。

网友C:
驱动电流不够吧

网友D: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ÍÆÍìÊä³ö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IO¿ÚËÙ¶ÈΪ50MHz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要设置引脚为推挽输出,另外STM32引脚通过三极管驱动继电器

网友E:
检查一下实际输出的低电平电压,可能没有到0.5V一下

网友F(2023-11-06):
需要三极管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