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VX60GT笔记本电脑加装硬盘

楼主(2023-02-16):
华硕VX60GT笔记本电脑自带的512G固态硬盘不够用了,需要加装硬盘,麻烦大佬帮忙看一下这是什么意思?
1 x 支持笔记本电脑专用2.5 英寸7mm/7.2mm SATA3(仅搭载SSD的批次,则未提供SATA硬盘连接线,不支持加装HDD)
1 x M.2 2280 SSD 接口"SATA3/PCIE
需要购买什么样的硬盘?机械硬盘可以加装吗?固态硬盘呢?

网友A:
华硕VX60GT这款笔记本搭载的M.2 插槽走的是PICE 通道,如果在M.2 接口上加装固态硬盘的话性价比相对来说会低很多,所以这推荐在sata插槽上面安装固态硬盘既可以加装固态硬盘也可以加装机械硬盘问题都不大。

另外需要补充一点就是华硕VX60GT这款笔记本拆机的时候需要注意的一件事,其中靠近散热出风口的螺丝,其中有两个螺丝是藏在笔记本脚垫下方的,需要将脚垫取下以后才能拧出螺丝。

1、华硕 Mars15 (VX60GT)这款笔记本可以加装固态硬盘吗?

答:可以,华硕 Mars15 (VX60GT)这款笔记本具有两个储存插槽,其中M.2 PCIE X4这个插槽出厂搭载的512GB固态硬盘已经占用,另外还有一个标准的sata3插槽,可以在这个接口上加装机械硬盘或者是固态硬盘。

1、SATA3插槽
2、M.2 PCIE插槽
3、DDR4内存插槽

网友B:
意思大概是留有一个机械硬盘位,但没给你连接线,你需要买支持的机械硬盘和对应连接线,连接线二手应该能买到

网友B:
和这个类似"来张华硕Mars15 VX60GT9750的拆机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华硕VX60GT这款笔记本搭载的M.2 插槽走的是PICE 通道,如果在M.2 接口上加装固态硬盘的话性价比相对来说会 ...

谢谢啦,很详细的,明白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意思大概是留有一个机械硬盘位,但没给你连接线,你需要买支持的机械硬盘和对应连接线,连接线二手应该能买 ...

谢谢,明白了

网友C:
可以装M2

网友D:
不推荐1楼的做法, 因为他不推荐装M2盘; 那就必定要拆下原机的2.5寸500G固态换更大的2.5寸固态;比如1TB, 性价比不高,
我建议做双盘位; 买个128G或256G的M.2 2280 SSD,做系统盘;再买个1TB的2.5寸机械盘替换掉原来的2.5寸500G  当仓库盘,
一个256G的M2 + 1TB2.5寸机械盘 总价格比单独买一个1TB的2.5寸固态要便宜很多; 既有速度又有空间!拆下来的500G 做个移动硬盘吧;

网友E:
一边都是用固态硬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