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定时器内无法调用数码管子程序吗?

楼主(2023-02-16):
数码管延时我用的定时器1,程序是每隔一秒数码管加一,LED亮灭一次,如果在主程序内调用数码管就能正常工作,放到任意一个定时器内调用都不行,有没有大神能解解惑,或者我想让数码管全程显示,后期主程序内会有其他循环程序,如果一次次调用太麻烦,有没有什么别的办法让数码管全程显示而不影响主程序的方法?(文化水平不高,代码编的有点菜,望见谅)

#include <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wei=P2^7;//位选,第几个数码管亮
sbit duan=P2^6;
sbit D1=P1^1;
uint xianshu,shi,ge,bai,qian,wan;
uint aa,s,bb;
uchar y;
uchar code smb[]={  //数码表
0x3f,0x06,0x5b,0x4f,
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
0x39,0x5e,0x79,0x71};
void xshu(uint ge,uint shi,uint bai,uint qian,uint wan);
void delay(uint);//延时子程序声明
void chushi();//初始化子程序声明
void main()
{
        chushi();
delay(10);
        while(1)
        {
//                xshu(ge,shi,bai,qian,wan);//调用显示子程序

                if(aa>=10)//定时器进入10次中断
                {
                        D1=1;
                        if(aa>=19)//定时器进入19次中断
                        {
                                D1=0;//点亮LED
                                aa=0;//定时器进入中断数清零
                                s++;//数码管显示的数字
                        }

                }
        }
}

void chushi()//初始化子程序
{
        xianshu=0;
        TMOD=0x01;
        EA=1;//全局中断总开关
        TH0=(65536-46072)/256;//装入初值
        TL0=(65536-46072)%256;
        TR0=1;//打开定时器0
        ET0=1;//定时器0允许中断开关
        TH1=(65536-5072)/256;//装入初值
        TL1=(65536-5072)%256;
        TR1=1;//打开定时器1
        ET1=1;//定时器0允许中断开关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定时器0中断服务程序
{
        TH0=(65536-46072)/256;//进入定时器服务函数后,需要重新装入初值
        TL0=(65536-46072)%256;
        aa++;

                xshu(ge,shi,bai,qian,wan);//调用数码管子程序
}

void timer1() interrupt 3 //定时器1中断服务程序
{
        TH1=(65536-5072)/256;//进入定时器服务函数后,需要重新装入初值
        TL1=(65536-5072)%256;
        y++;

}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xshu(uint ge,uint shi,uint bai,uint qian,uint wan)//数码管显示子程序
{
        if(s==65000)//最大65535
        {
                s=0;//数码管显示清零
        }
        xianshu=s;//让数码管显示脉冲s的数量

        wan=xianshu/10000;
        qian=xianshu%10000/1000;
        bai=xianshu%10000%1000/100;
        shi=xianshu%10000%1000%100/10;
        ge=xianshu%10;

        if(s>=10000)
                {
                        wei=1;
                        P0=0xfd;
                        wei=0;

                        duan=1;
                        P0=smb[wan];
                        duan=0;
                        y=0;//进中断数清零
                        while(y<=10);//延时
                        P0=0xff;   //消影

                }
        if(s>=1000)
                {
                        wei=1;
                        P0=0xfb;
                        wei=0;

                        duan=1;
                        P0=smb[qian];
                        duan=0;
                        y=0;//进中断数清零
                        while(y<=10);//延时
                        P0=0xff;   //消影
                }

        if(s>=100)
                {
                        wei=1;
                        P0=0xf7;
                        wei=0;

                        duan=1;
                        P0=smb[bai];
                        duan=0;
                        y=0;//进

楼主:
用的单片机为89c52rc

网友A:
注意定时器优先级问题,y在T1,显示在T0,T0内while循环y,T1不能中断T0,所以y一直是0跑不下去了

网友B:
TMOD=0x01;    ???

网友C:
只要掌握时间和逻辑关系,显示函数放在那里都可以。给你改了你试试。

#include <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wei=P2^7;//位选,第几个数码管亮
sbit duan=P2^6;
sbit D1=P1^1;
//uint xianshu,shi,ge,bai,qian,wan;
uint aa,s,bb;
uchar y;
uchar code smb[]={  //数码表
0x3f,0x06,0x5b,0x4f,
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
0x39,0x5e,0x79,0x71};
uchar data buf[5];

void xshu();
void delay(uint);//延时子程序声明
void chushi();//初始化子程序声明
void main()
{
        chushi();
        delay(10);
        while(1)
        {
                //xshu(ge,shi,bai,qian,wan);//调用显示子程序
                if(aa<125)//定时器进入125次中断
                {
                        D1=0;
                }
                else D1=1;

                if(aa>=250)//定时器进入250次中断
                {
                        aa=0;
                        s++;//数码管显示的数字
                }
                if(s==65000)//最大65535
                {
                        s=0;//数码管显示清零
                }
//                xianshu=s;//让数码管显示脉冲s的数量
                buf[0]=smb[s/10000%10];//按10进制数位分解
                buf[1]=smb[s/1000%10];
                buf[2]=smb[s/100%10];
                buf[3]=smb[s/10%10];
                buf[4]=smb[s%10];
        }
}

void chushi()//初始化子程序
{
//        xianshu=0;
        TMOD=0x01;
        EA=1;//全局中断总开关
//        TH0=(65536-46072)/256;//装入初值
//        TL0=(65536-46072)%256;
        TH0=(65536-3686)/256;//装入初值4ms
        TL0=(65536-3686)%256;
        TR0=1;//打开定时器0
        ET0=1;//定时器0允许中断开关
//        TH1=(65536-5072)/256;//装入初值
//        TL1=(65536-5072)%256;
//        TR1=1;//打开定时器1
//        ET1=1;//定时器0允许中断开关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定时器0中断服务程序
{
        TH0=(65536-3686)/256;//装入初值4ms
        TL0=(65536-3686)%256;
        xshu();//调用数码管子程序
        aa++;
}
/*
void timer1() interrupt 3 //定时器1中断服务程序
{
        TH1=(65536-5072)/256;//进入定时器服务函数后,需要重新装入初值
        TL1=(65536-5072)%256;
        y++;
}
*/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xshu()//数码管显示子程序
{
        duan=1;
        P0=0x00;//段消隐
        duan=0;

        wei=1;
        P0=~(0x01<<y);//传送位码
        wei=0;

        duan=1;
        P0=buf[y];//传送段码
        duan=0;

        y++;
        if(y==5)//5次中断循环计数
                y=0;
}

楼主:
引用 网友B:
TMOD=0x01;    ???

这个本来是单定时器的,临时改成双定时器,忘了改,不过改了也还是不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注意定时器优先级问题,y在T1,显示在T0,T0内while循环y,T1不能中断T0,所以y一直是0跑不下去了

如果都放在T1,可行吗,因为T0要放其他更优先的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要掌握时间和逻辑关系,显示函数放在那里都可以。给你改了你试试。

感谢,晚上回去试试

网友D:
先在中断里取反一个IO确定中断已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