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率显示LED恒流板的电流是什么电流?

楼主(2023-02-17):
    一个LED灯测量电压是77V,电流是118毫安,功率是118*77=9.086瓦。可是功率显示插座显示的电流是72毫安交流电压是235V,0.072*235=16.92VA。72毫安这个电流准不准?是什么电流?    学习心得:9.086W是LED消耗的直流功率。0.072*235=16.92VA。是恒流板和LED的视在功率。0.072A是电流有效值,包括做功电流,和无功电流,功率显示插座显示10.36W是用电器(恒流电路和LED)消耗的有功功率。功率因数等于10.36/16.92=0.61.做功电流=72*0.61=43.92(毫安)。
错误之处,敬请高人指正!

网友A:
说明这个电源只有50%效率,这实在是太低了,你确定没有测量错误吗,通常效率都可以85%以上

网友B:
VA是视在功率,不等于这个负载的有功功率。另外PWM电流属于几十kHz的高频电流,直接串一般的万用表测量可能并不准确,指针表反倒准一点。

网友C:
如此计算,当LED的驱动电路不存在吗?你能凭借7805输入端的电流来测定5V端的功率吗?

网友D:
综合以上回答:
1、量的准不准 ? 尝试在 220V 端接万用表测电流看看;
2、想的对不对 ?  LED 驱动是样子不需要消耗电功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明这个电源只有50%效率,这实在是太低了,你确定没有测量错误吗,通常效率都可以85%以上

我理解功率显示插座测得电流偏大是因为里面有无功电流。实际功耗10.4瓦河流板效率并不低。

网友E:
功率计你要看有功功率,而不是看电流*电压,那是视在功率,要乘一个功率因数才能得到有功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E:
功率计你要看有功功率,而不是看电流*电压,那是视在功率,要乘一个功率因数才能得到有功功率。

对!功率因数是个关键。有的LED恒流源标注功率因数只有0.6。我没条件测

网友F:
测量数据精度问题或者效率问题,需要看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E:
功率计你要看有功功率,而不是看电流*电压,那是视在功率,要乘一个功率因数才能得到有功功率。

“功率计你要看有功功率,而不是看电流*电压,那是视在功率”您这里的“电流*电压”,电流是指什么电流?

网友G:
引用 网友C:
如此计算,当LED的驱动电路不存在吗?你能凭借7805输入端的电流来测定5V端的功率吗?

楼主的应该不可以,
但偏偏7805真能凭借输入端电流来判定5v端的功率,虽然不精确,但误差不会大。所以,用7805来举例子不合适。

网友H:
功率,电流测量可能并不准确

网友I:
应该是功率因素的问题,你的灯实际上有一个恒流的降压电路,一般的LED灯电源没有功率因素矫正电路,功率因素较低,所以你测出来的视在功率(有功功率+无功功率)和输出端测得功率相差较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G:
楼主的应该不可以,
但偏偏7805真能凭借输入端电流来判定5v端的功率,虽然不精确,但误差不会大。所以, ...

是我随意了,谢谢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