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10K B3950 华氏值有吗,怎么开发

楼主(2023-02-17):
客户需要显示华氏度,温度偏差控制在1度摄氏度。找遍全网都没有找到 10K B3950 华氏K值表。

网友A:
真不知道,F值与C值居然能通过公式互换!

网友B:
华氏温度与摄氏温度转换公式为:华氏温度=摄氏温度×1.8+32。

网友C:
公式计算一下嘛,搜一下就有了

网友D:
这是小学数学问题吧?

网友E:
温度单位有公式可以转换,与什么型号传感器无关。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小学数学问题吧?

请教下,单片机ADC如何操作,热敏用10K B3950,接5V上拉10K,怎么用阻值K换算得到华氏温度对应的AD值来显示对应的华氏温度,需要显示的温度在下图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教下,单片机ADC如何操作,热敏用10K  B3950,接5V上拉10K,怎么用阻值K换算得到华氏温度对应的AD值来 ...

你先要解决能用单片机AD测出热敏电阻阻值,然后根据测出热敏电阻阻值换算出摄氏温度,再算出华氏温度。

网友F:
没有华氏度表,只能根据摄氏度表推算了,1摄氏度的电阻值平均分成10份,先把千分之1的摄氏度表算出来,自然就能找到对应的华氏度表了。

网友G:
因为热敏电阻是非线性的,所以一般的转换方法是查表,就是把温度对应的ADC值一起放入二维数组。然后根据你读到的a dc的值,查找他在二维数组里面的位置然后这个位置对应的温度值就是当前温度,华氏温度,就是做二维数组的时候把华氏温度和对应的ADC值放在一起查

楼主:
搞好了,感谢大伙

网友H:
是不是要这样的一个表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