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C5615 级联问题

楼主(2023-02-17):
单片机用一个SPI接口,控制四路DAC输出,可以同时输出,或者任意一路输出,四个TLC5615该 如何级联

网友A:
如要这个器件支持级联,那就把这器件的sdo(或do)接到下一级的器件的sdi(或di ),其它引脚的按手册接入MCU就OK了。

网友B:
加辅助电路同时控制四路DAC输出,不如直接选IO口多的单片机来的简单。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如要这个器件支持级联,那就把这器件的sdo(或do)接到下一级的器件的sdi(或di ),其它引脚的按手册接入MC ...

人家是DIN DOUT

网友A:
要是真这么杆的话,我认输